楼主(2018-01-26):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浮动开关会自动编号,触点不会自动编号,为什么,
有注意到开关和接触器触点的对话框区别了吗?
看懂了自然知道为啥触点不能自动编号了。

网友B:
触点是子元件,线圈是主元件
把子元件指到主元件上就会自动填入编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