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我想做一个下拉菜单,点击这个菜单后,下拉式显示,我找到项目选单,可是里边没有设置画面切换按钮的,我想做的就是把好多画面切换按钮做到一个下拉菜单里,求教了!!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求是维纶屏最常用的,官网的教程讲的比较详细,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B:
自己也学了一招,之前,还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