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凌华工控机正常使用在市电220V,由于线路问题导致电压只有120V,导致一条线设备工控机主板全部烧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正常供电为220V,120V的电压应该不会烧坏主板的。是不是零线虚接了或者别的原因导致另一条线上的电压升高而烧坏的主板。供参考

网友B:
我感觉电压低也不会烧东西的,电压太低开关电源就不起振了。

网友C:
电压低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D:
低电压为什么会烧板子?
低压会导致不工作,但是会导致板子坏的表示不明白!
你这不会是低压问题导致的,应该是导致低压出现的问题将板子烧了吧!

网友E:
可能电压值不稳定,偏高值

网友F:
工控机你不用不间断电源?只是见过电压高造成的烧机,还真没见过电压低造成的烧机

网友G:
工控机如果电压低,电源模块应该不输出,怎么会烧主板呢?即使接380,也不烧主板,烧电源(我们这发生过。)

网友H:
零线没接好?查查零线接头

网友I:
后来查得线路是什么问题,120V是由于接触不良还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等。
若供电电压低,不知会不会导致主板电源异常(主要是会不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