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触点问题

楼主(2018-01-26):
师傅们,你们一般都用什么品牌的按钮呀!单位采购的是正泰按钮,质量一般般,新的竟然也有坏的,今天新装配了一设备配电箱,上电试机的时候按启动按钮没反应,万用表一测,发现停止按钮常闭触点竟然是断开的,拆下来拆开按钮触点,原来是装配有问题,说明它的产品出厂有可能没有检测的或者漏检了……碰到这样的产品,在紧急维修时候,备货只有一个的时候就晕倒了……
,触点结构很简单,我把触点位置反过来,弹簧上回去,就好了,万用表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A:
正泰NP2系列的按钮可以了啊!

网友B:
我们用的也是正泰的啊

网友C:
我们用富士的,质量好

网友D:
应该是安装失误造成的。我们一般都是选用的带一常开一常闭的按钮开关,启动停止均能用方便些。

网友E:
这么便宜的东西多买点就行了!220v的应用没问题!用在24v就差强人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便宜的东西多买点就行了!220v的应用没问题!用在24v就差强人意了!
对,用弱电不行,触点电阻大,以前有款机器电脑启动按钮也用这个,没多久就不行了,有时候能开起来,有时候开不起来了,一测,阻值偏大……(当时考虑和其他按钮取孔一样大,方便……结果是个要命的缺点……)

网友F:
施耐德啊  这个和施耐德长一个样。。。。。 西门子  APT 都还可以的  各大厂家都比这个强

网友G:
若批量大,检验可能只是抽检;
以往也使用过按钮,未见过装配不良的,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施耐德,天水,和泉都用过,感觉都不错。

网友I:
看你的这个按钮不像是新的啊!

是不是买回来后放的时间久,又被人拆过了?如果没被人拆过,在那种位置弹簧不应该跳出来的,位置已经限制死了。

网友J:
正常!
现在很多厂家的质控不严格导致良率不高

网友K:
依据所述,感觉正泰不是那么好用哦……

网友L:
我们一直用西门子的,触电是透明的那种,感觉还不错

网友M:
感觉你这种应该还算好的,感觉西门子和施耐德也有这样的,用几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
我是不喜欢仿造施耐德类型的,不是接触点不好,是带灯的的那个外壳经常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这个按钮不像是新的啊!

是不是买回来后放的时间久,又被人拆过了?如果没被人拆过,在那种位置弹簧不应该跳出来的,位置已经限制死了。
新买的没几天呀!不是弹簧跳出来,是接触点侧过去了,装配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施耐德,天水,和泉都用过,感觉都不错。
下次建议采购也采购这些用一下,不过估计价格贵点,老板不一定愿意……

网友O:
正泰NP2按钮用过不少,没见过楼主这样的。

网友P:
我用上海港博的还可以

网友Q:
这个样式的用的是施耐德

网友R:
d非正品,就这样

网友S:
港博的一年要用几千个,还真不差,价廉物美。

网友T:
引用 网友L:
我们一直用西门子的,触电是透明的那种,感觉还不错
外壳透明吧,触点还有透明的,难道是玻璃做的触点?

网友U:
用上海二工的就不错!还没发现过触点有问题的!

网友V:
一直使用欣灵的。

网友W:
用一佳牌按钮  质量还不错的  你试试看

网友X:
我们一般用的是施耐德的,好像还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正泰应该也还不错,是不是个例呢!

网友Y:
我看采购直接从五金店拿货,90%都是山赛货。

网友Z:
选用天正的速动型按钮,在磨床上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们一般用的是施耐德的,好像还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正泰应该也还不错,是不是个例呢!
我们单位用的接触器,继电器,按钮,断路器基本上买的都是正泰的,都碰到过新的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用一佳牌按钮  质量还不错的  你试试看
谢谢推荐,下次报采购买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港博的一年要用几千个,还真不差,价廉物美。
这个没用过,你一年用这么多,肯定是做设备的单位,有跑客户那里出差没?很多原件都在维修中知道质量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依据所述,感觉正泰不是那么好用哦……
正泰估计就是便宜吧,今天调试设备又碰到正泰的新的温控仪是坏的,温度旋钮转到关的位置,低,总两个触点还是接通的,热电耦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转到比气温高一点就接通加热了,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AA:
这个感觉 假的很多,还是进货渠道的问题。

网友AB:
看图片这种还算不错的啊。

网友S:
回复 楼主:
是做竹木机械设备上的控制箱,按钮损坏反馈几乎没遇到。

网友AC:
不光正泰,包括德力西正品的,品控也是不太好。有时新的也有坏的。

网友AD:
这款按钮我用的是施耐德的,正泰的产品用过几种,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粗糙,从用料到做工,基本上我们这里就不用正泰的所有产品了

网友AE:
出了这样的问题也真是无语了

网友AF:
像端子排什么的电气附件 我们都用上海友邦电气生产的,质量比较可靠,美观 也用得住 。

网友AG:
正泰电气可以说是垃圾产品的带头人,带坏了全国低压电气元件的生产行业。有没有愿意讨论一下正泰电气产品质量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