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欧瑞的E2000,2.2Kw,之前的开关电源部分虽然有点小乌龙表情,但作为新手,还是学到很多东西!
这几天回来后准备继续搞定!现在说说问题,在断开直流母线电压后,检测u相上臂驱动后端信号没有,前端信号正常。

驱动芯片是TLP701,现在测量GU和EU端电压为零,光耦换过两个,电阻测量过是好的,现在把三极管,大小电容都去掉了,依然没有输出,模块也是新换的,感觉就这么几个零件,不应该不出信号?其它几路信号都正常的!测量时还发现下臂的驱动后端有信号,但是电压低,只有5V,5V的话应该导通不了IGBT的吧?这会不会和上臂的信号有关?

网友A:
输出没有供电

网友B:
你测TLP701的4,6脚之间有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TLP701的4,6脚之间有电压吗。
在不给信号的情况下,4,6脚之间没有电压,给信号的情况下有约4V的电压,正常的几路在15V左右。

网友C:
静态测量V+与Eu之间有无电压。若有输出必须4 6之间有电压,光耦  输入侧有信号输入,G 1与Eu才有输出电压【驱动电压】,指动态电压2-3.5v 左右。静态7.5-10V左右。

楼主:
化繁为简,只要光耦、68Ω、10KΩ不出问题,应该可以出波形的啊 !

网友D:
那个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同电位,怎么能导通 ?

网友E:
应该上桥应该是自举供电电路。

网友F:
光耦供电电压不够,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上桥应该是自举供电电路。
查了下自举电路必须下管先导通,不然上管是无法导通,原来搞了半天方向没找准!表情下管的信号幅值只有4V,而IGBT的栅极阈值电压最小为4V,有可能不导通,是不是就是下管的不导通而造成上管的不通?

楼主:
确实下管光耦有问题,导通电压过低,换了个TLP701,问题解决,上管也是没有问题,通过这次也知道了自举电路的原理,总之,每一次维修都是一次学习!感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E:
慢慢来,不能急

网友G:
一路供电电源的驱动电路,本篇帖子,可以参考,和楼主所述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H:
三极管是不是画错了,这样怎么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的型号查的不对,丝印C18,查不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