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前几日有论坛大神测绘了施耐德变频器的原理图,很佩服,很羡慕。我想学习一下。看的头晕,如图。有什么技巧,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貌似双面板,不知是几层的

网友A:
单层板简单的先练一下手,多层的就先别考虑了……他们能画出原理图一般对电路经验比较丰富的……

网友B:
电路不熟的,很难不画错

网友C:
一是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二是要有实践经验,三是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

要有以上的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有兴趣,有耐心,不怕困难,刻苦学习,刻苦训练。

没有以上的精神,你就甭想啦!

网友D:
能看实物画图的是高手!
多层板有人可以看实物画图吗?

网友E:
画这种电路板啊,我看着都头大。

网友F:
分区来画。

网友G:
先找集成块,根据它的线路画

网友H:
单层的不难,你可以按照元件功能编号来分区,不过双层以上的就难度高了,我是没画过双层的

网友I:
我看了施耐德电路图的帖子,真是高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专业性非常强。膜拜高手。

网友J:
对于双层板画图,在一个培训班上听一个教授讲过,说是在板子上固定放置一个相机,板子磨掉一层拍一张,层层拍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对于双层板画图,在一个培训班上听一个教授讲过,说是在板子上固定放置一个相机,板子磨掉一层拍一张,层层拍出来
这样不是损坏了板子吗

网友L:
根据电路板测绘,需要非常扎实高超的技术。这种电路板一看就头晕。

网友M:
单层的还行,多层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N:
没基础还是放弃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K:
他说的不是维修,是复制

网友O:
这个肯定要花功夫 而且自己要有功底啊

网友P:
这个脑子里必须有基本的电路图,用万用表测板线走向的时候,基本就能预判大体走向。

网友Q:
想画出原理图得有丰富 的经验,要掌握大量的典型的电路 。

网友C:
我画过不少传真机、复印机等仪器仪表的开关电源电路,部分还是双层+贴片的呢,超过两层的我没画过。

看电路板画电路除了有电子电路原理基础外,还要有兴趣与耐心,要不然你一看到那么多的元件排列在那里,敷铜线路绕来绕去,头都昏了。

现在老了,老眼昏花,都已不再画这个电路了。

网友R:
我只能画出局部电路图,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边测边画

网友S:
难度有点大

楼主:
研究了一下。看着看着不知道走到了哪了,唉。真的有点头大

网友T:
回复 网友C:
从简单的画起,比如从一个变频器里最简单的板子画起,就像写程序,积累的多了,自然容易成功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他说的不是维修,是复制
抄板啊!

网友V:
最多画画 单层的   多层的 要对元器件 很了解  还要有相当的逻辑能力  总之  多层板 能画出来的  都是神人

网友W:
看着都头晕

网友X:
这个确实不是一天二天的功夫  。佩服那些高手 。

网友C:
给你们看一份2P漏电保护断路器漏电保护电子电路看看,这是最简单的了,想自学的话,就得从最简单的开始,关键在于要有兴趣,更要有耐心。基础原理知识可以学,但兴趣和耐心就不容易学了。

网友Y:
自己到也画过些电路图,画的跟天书似的。

网友C:
以前用手画,现在好多了,有画电路图的软件,这个电路我使用PcselCAD软件绘画出来的。

网友Z:
回复 网友C:
总结的太好了,尤其是兴趣和耐心~~

网友AA:
这个画得出来的应该是高手了.

网友AB:
很不错啊,我搞机械的,正在自学电路哦

网友AC:
我不喜欢这样的逆向设计。为什么要这样?照着样子做?为什么不从原理入手,画出原理图再转换成电路板图呢?顺向的设计才是方向,才会有自主知识产权,才会在市场竞争中不衰败。

这种设计,是短期行为。

网友L:
用功能块区分来测绘通用方法吗?对弱电电路板方面真不在行,看着就晕

网友AD:
PCB电路板,可以先从简单的电路板可是识图画图,再弄复杂点的。如果没有理论基础可以先找本电子电路方面的书看看学习下。

网友AE:
先画草图,在草图上画铜泊线,然后在铜泊线把实物器件画上去,然后再整理,多次反复。

网友AF:
这个活不好干,要熟悉每个模块的用途

网友AG:
从照片上看,这块板子包含了电源部分、中间好像是个单片机,以及输入接口和继电器驱动电路。
1.查找所有电路板上的芯片资料,一般芯片资料都会提供典型应用的电路图,可以做参考
2.板子上元件都有序号,恭喜你。把所有元件列在图纸上(我用protel,简单的可以用笔画,复杂的还是用软件吧))
3.借助相机等工具,进行拍照留底。
4.拆除所有元器件,露出元件下方的铜箔。再次拍照
5.借助芯片资料的典型电路,和拆过的拍照资料在电脑上放大,用万用表耐心测试,同时在图纸上进行连线。
6.边连线,边根据结果实时整理,最终形成原理图。
我只测绘过单面和双面板,多层板没有经验。耐心是必要的。多练,祝你成功!

网友AH:
维修中画过双面板的,1990年代中后期吧,IC上擦去字符的那种,后来就没有画过了。
当时是先画出元器件引脚点,再画元件和连线,然后画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