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编程出错,出现乱码是怎么回事?好像是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
有嵌入式大神清楚是什么情况的吗???

网友A:
请楼主尽快完善该帖,描述遇到的具体情况,帖上清晰的大图

网友B:
出错的截图上来吧!
出现乱码系统和软件本身都有可能
可以回忆一下电脑有做过什么改变。或许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C:
楼主这问题说半截的,把情况描述清楚,上图说明呗!

网友D:
字体系统出了问题吗?还是软件的插件没安装到位?

网友E(2019-06-12):
多半是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F(2022-02-06):
小泥鳅没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