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我用英文版的系统安装了CX-one,安装好了,也升级到了V9.62版本,但是没有CP1H-EX型号的PLC,这是什么鬼?哪位大神有遇到过?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不是版本低了?

网友B:
我用过。选CP1H-E就可以了。

网友A:
9.61版本里面没有CP1H-E的

网友C:
CP1H-E需要V9.62及以上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英文版的CX-one V9.62版本也没有CP1H-E型号的PLC

网友D:
看来还是中文版得了:你属于英文顶级人才,奈何人家软件不支持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中文版得了:你属于英文顶级人才,奈何人家软件不支持你!!

高:这个软件是不是有升级包?!

网友F(2018-12-03):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G:
自己连接plc,能否找到驱动?找到驱动先上传一次试试,看软件里是啥型号。

网友F:
这个地方设备类型里没有CP1H_EX那个选项

网友F:
新建程序选设备型号时没有CP1H_EX这个选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新建程序选设备型号时没有CP1H_EX这个选项

您好,不知是否跟这贴有关联?C版说,CP1H-EX为中国特定机型,因此安装软件时的区域必须选择中国。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421

网友I(2019-05-12):
为什么CX-Programmer中文版升级到9.65也没有CP1H_E选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CX-Programmer中文版升级到9.65也没有CP1H_E选项?
加补丁文件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谢谢!解决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补丁文件有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补丁文件有么
网盘里面有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大神有的话求个链接 感谢!

网友L(2019-09-28):
回复 网友J:
我的欧姆龙升级到9.7版本了,也没有CP1H-E的PLC型号

网友J:
9.66的

网友M(2019-11-21):
回复 网友J:
大哥 你的9.66可以分享下嘛

网友M:
回复 网友E:
大哥 你的这个版本可以分享下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大哥 你的这个版本可以分享下嘛
我之前也是9.6版本 然后到官网下载了个升级包升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大哥 你的9.66可以分享下嘛
网盘里面有升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