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有点看不懂了,。。。。。。。。。。。。。。。。

楼主:
大神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in1和in2的数据进行与运算的结果输出OUT

网友B:
I0.0接通时将M0.0,M0.1,M0.2,M0.3的状态保存到MW2,将I0.0的状态输出到Q4.0

网友C:
回复 楼主:
2楼正解

网友D:
3楼有C语言功底,懂得底层驱动程序

网友E:
通俗的说,就是检查目标字的哪几个位是1,其他的位不作考虑
例子中就是检查最后的四位的哪几位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