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6):
因天气寒冷,厂区一水管道冻,由于高处且没有维修平台。因此没法用割把烘烤。
我们直接使用电焊机地线和焊把线接在管道两端,使用焊机二挡,30分钟管道内的冰就化了!
有谁玩过?

网友A:
有点危险,没玩过这个

网友B:
这边不结冰,没机会玩这个。

网友C:
只用过电焊机烘电动机绝缘,还真没除过冰。

网友D:
这样也行?那焊机不是一直工作嗡嗡响

网友E:
水管道冻也归电工管?表情我们这有人负责,不用操这个心表情 关键部位直接上伴热带多省心

网友F:
了不起!必须赞!巧妙!别出心裁啊。学习了。

网友G:
还有这种玩法啊,厉害!

楼主:
我们这机械电工一起干。
太高了,缠伴热带没法作业,太危险了。
焊机确实一直嗡嗡响。

网友H:
是pvc管还是铁管

网友I:
用过!不过时间不能过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pvc管还是铁管
这话问的外行了,必须是铁管的。利用了电焊机二次输出的短路电流使铁管发热。

楼主:
电工班长见多识广,内行专业人士!

网友J:
没听说过 不过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K:
只要控制好电流,这...?似乎是没啥事。不过铁管搞不好会变形的吧?

网友L:
刚烧电焊不会引弧,整条焊条都是红的。

网友M:
小管道2吋左右还勉强吧,如果是6吋以上管道没有4000A以上焊机没有用

网友N:
连续半个小时焊机这样工作,不会烧坏啊

楼主:
焊机不会烧坏,把管道当成了焊接件,加热。

网友O:
关键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P:
这也可以?

网友Q: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安装伴热带做防冻伤发热源啊

网友M:
冻住管道基本是北方的常事!
不过前几年我在嘉兴住宾馆因为冰冻导致停水(据说那个省当时冻坏好几万水表),

网友R:
据说湖南电网用低电压大电流给高压电网融冰的技术已经用了很多年,08年的时候此项技术很大程度降低了受灾影响。

网友S(2018-03-27):
引用 楼主:
因天气寒冷,厂区一水管道冻,由于高处且没有维修平台。因此没法用割把烘烤。
我们直接使用电焊机地线和焊把线接在管道两端,使用焊机二挡,30分钟管道内的冰就化了!
有谁玩过?
20年前就玩过,还写了一短文,刊登在《电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