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我的一台设备用的是海泰克的触摸屏,手动正常运行,启动自动运行报警COM1通讯异常,求老师指点?

网友A:
自动运行时是不是启动了某个和外部链接的东西,会不会引入干扰

网友B:
对比下手动、自动运行刚开始时启动的设备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干扰
手动运行用不用的到触摸屏?

网友C:
是不是外部做报警组对象

网友D:
手动自动切换是不是用了触摸屏内部变量

网友E:
看看自动运行程序、
触摸屏画面自动部分的参数等等

网友F:
自动运行有对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G:
具体得监控一下程序看

网友H:
新做设备还是以前用了好多年的?

网友I:
那就看看通讯设置吧!
应该是和其他设备连接通路设置问题!

楼主:
老设备,是铜管下料机,有二道管,一台永宏的PLC拖动二台伺服电机其中一道没有报警自动运行正常,另外一道只要运行自动就报警COM1通讯异常?求老师指点?

网友J:
应该是伺服与PLC自带24v相关连的线有问题,24v过载后引起通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