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说明书里找不到这个参数 别的参数我也改不了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参数,有没有说明书呀,参数表应该有这个初始化的参数。我还得给你找变频器说明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找到了 可是找不到回复出厂的参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的,。只是你没细看。。或者加密了。。。论坛之前发过这个方面的帖子。专门介绍变频器厂家各个的超级密码,你查询一下。。

网友B:
之前用过E740的,是这样恢复的,不在参数号里面

不过要先设定77号参数为0,才可以执行出厂恢复操作

网友C:
调到这个,把值0设成1按SET键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里找不到这个参数 别的参数我也改不了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E:
先吧Pr77设置到可以数据写入状态试一下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只能说楼主没仔细看说明书,以为出厂值的参数也在Pr项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