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请问一下车间内部铺设电缆有没有什么规范?
钢结构车间,想走线槽铺设,不知道是否有规范可循

网友A:
注意和消防管道,水管,蒸汽管道等的距离。

网友B:
动力线和信号线最高分开敷设。
双层桥架之间有距离规定。
桥架要做好接地。
垂直桥架,每根电缆应固定绑好。
我就知道这些。

网友C:
找个专业的做这个小分队干就了事

网友D:
楼主可以参照GB 50217来吧!

网友E:
活倒是干过很多,不过规范就说不上来了!

网友F:
也具体说不上来,但应当有施工和验收方面的规范,或可参考相关设计图纸等。

网友G:
走明线就是用金属桥架。又漂亮又安全。EMC规范。钢结构车间,厂房就是地。

网友H:
这个,我在好多厂家看到都是一团糟,国标一点都没有遵循

网友I:
基本没有按国标来操作的。

网友J:
这个专业电工都会做的,

网友K:
施工前先确认你的行业的电气安装规范,不同行业等级要求不一样,一般都允许走线槽,特殊行业有特别规定

网友L:
找专业外包。

网友M:
找外包来省事利索

网友N:
其实有的外包也不是很规范。

网友O:
哪个地方只要敷设电缆走线槽,当然都有规范可循。主要就是注意高、低压、控制、仪表分层,注意间距、容积率等一些方面,相关施工、设计规范网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