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我们有一套电控设备安装在山上,有天打雷,过几天我们发现压力传感器没有4-20ma电流,可能坏了,天上打雷会打坏压力传感器?

网友A:
做好防雷工作 山上雷击风险还是很高的!

网友B:
接地没做好的话,很有可能是从地线上窜入的高压,或者是感应电压。这种压力传感器比较脆弱。

网友C:
哈哈;如果刚好被雷击中的话不坏就没道理了;

网友D:
既然安装在山上肯定要有防雷装置,否则坏的就不是压力传感器了。

网友E:
很有可能是雷击的。山顶上,遭雷击可能较大。

网友F:
我们的控制器也是被雷击了,识别不了压力传感器了。

网友G:
打雷,没做好接地保护工作吗,

网友H:
防雷要做好哦,打雷的声音听着就很恐怖

网友I:
防雷接地不做好,别说传感器,就连电脑给你烧了都不是稀罕事

网友J:
没有防雷措施?
没有安装浪涌保护器?
打雷损坏设备是正常的!

网友K:
装防护措施也不能完全避免损坏吧

网友L:
进线电源等处,安装适当的浪涌保护器。

网友M:
不管有没有 下次要注意了啊

网友N:
雷击不说直接受到直击雷损害,就是雷击感应高压都轻松干掉一大片

网友O:
我见过打雷的时候,单车的金属出现一瞬间的电弧,感应电很利害的

网友P:
不奇怪啊,没给你搞一大堆就算走运了

网友Q:
楼主只坏了一个传感器还算是好运的了

网友R:
别说雷击了,就是身上的静电也会损坏

网友S:
需要做好防雷的工作。

楼主:
传感器装在外面气罐上面的,防雷装置怎样做,有那位师傅知道的请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T:
这个有可能。

网友U:
真的要做好防雷措施

网友V:
做了防雷装置应该就不会啊!

网友W:
山上容易遭雷击

网友X:
接地以及防雷措施没做好的话,当然有可能打坏。

网友Y:
被雷打那是正常的

网友Z:
大冬天的还有雷电,接地装置做的不好

网友AA:
没有什是雷打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