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GP-4000系列的都可以用USB连接电脑,我现在想用其他口连接电脑,网口可以连接,只要设定好IP地址就可以,COM口的232,422都试了,没成功,不知道能不能连

网友A:
呵呵;COM口是连接PLC用的;

楼主:
知道,但是在软件通讯设置项有COM口选项,不知道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B:
PLC连接才选吧,触屏下载只有USB或以太网选项吧

网友C:
有USB口为什么还要用串口?

网友D:
COM口可以用于电脑和人机传输程序,只不过在中国买不到那种串口的下载线而已。

网友E(2020-03-05):
用以太网需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