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那里有CAD电气版下载啊!网上找的都要钱,打开了看不是电气版的啊,并且还带捆绑软件,删都删不赢

网友A:
从没用过电气版的,一直都用2010机械版的,习惯了

网友B:
画几次图,复制,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如学习一下eplan p8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里有CAD电气版下载啊!网上找的都要钱,打开了看不是电气版的啊,并且还带捆绑软件,删都删不赢

AutoDesk官网30天试用版,有钱的买授权,没钱的找百度。

https://www.autodesk.com.cn/collections/architecture-engineering-construction/included-software

网友E:
CAD电气版 的AUTOCAD ELECTRICAL几乎一年一个版本 ,功能 已经很好了。

网友F(2019-03-28):
CAD自学网有的

网友G(2019-06-11):
安装程序大小:
1、32位:2.14G
2、64位:2.48G
安装程序官方下载:
1、32位下载:点我下载
2、64位下载:点我下载
安装程序百度网盘下载:
3、32位下载:http://pan.baidu.com/s/1i3DpVhV
4、64位下载:http://pan.baidu.com/s/1c0pJ4kw
在安装过程要输入系列号进行安装,而不要选择试用安装!
1、系列号:666-69696969
2、秘钥:225G1
安装完成后需要通过注册机进行激活,win7/win8系统务必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机,注册机分32位、64位使用的时候注意区别!
注册机是通用的,任何一款Autodesk 2015的软件都可以通过该注册机对应的版本进行激活,激活的方法一致!
注册机下载:
1、32位注册机:http://pan.baidu.com/s/1c0qz1Iw
2、64位注册机:http://pan.baidu.com/s/1c03WE6O
注意:通过百度网盘的用户不用单独下载注册机,百度网盘的链接里已经包含了注册机!
2015一个很大变化是AutoCAD系列软件默认界面都变成是黑色,你若是不习惯可以通过选项进行修改默认的界面颜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