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设备:霍尔接近开关作计米器的计数传感器,主机海为T16S2R。
程序中使用CTU计数器和SHC高速计数器做比较,当计数轮较低转速时CTU计数准确,而SHC会出现触发一次计数大于1,当转速较高时CTU计数个数明显低于SHC,所以CTU也不合适但也不清楚此时SHC是否就准确。现在的疑问是SHC在使用上是不是有个最低频率的限制?查看海为帮助也没有特别说明。先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一般不会有最低频率限制。
SHC会出现触发一次计数大于1?那是有些高速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了倍频。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普通计数器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和程序大小也有关系吗!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你把光电开关哪`对应点做大点.靠近点可以试一下

网友A:
PLC识别普通输入信号,对输入信号持续时间是有要求,一般典型值10ms(与程序大小倒无关),有些特殊输入通道可以通过软件对这个值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