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MCGS触摸屏通过三菱变频器的pu通讯接口连接,在触摸屏上设置40014频率输入正常,40009=2反转可以,0停止可以,但1正转无效,设置10变成高速参数PR.4运行。请是否是MCGS驱动的问题,我用的是7.7的嵌入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GS触摸屏通过三菱变频器的pu通讯接口连接,在触摸屏上设置40014频率输入正常,40009=2反转可以,0停止可以,但1正转无效,设置10变成高速参数PR.4运行。请是否是MCGS驱动的问题,我用的是7.7的嵌入版
只能说明你还没有把手册吃透:
如下所示:
给编号为40009的寄存器
写1为停止
写2为正转
写4为反转
注意!按位来!

楼主:
请问版主,说明书中40014不是频率的输入吗?这个按位是什么意思?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请问版主,说明书中40014不是频率的输入吗?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按位是16进制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说明书中40014不是频率的输入吗?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按位是16进制的意思?
说错了!
是40009,这个正转、反转、停止用的寄存器!
40014这个是给定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说明书中40014不是频率的输入吗?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按位是16进制的意思?
也就是说:
停止,要给编号为40009的寄存器写16进制0001
正转,要给编号为40009的寄存器写16进制0002
反转,要给编号为40009的寄存器写16进制00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说明书中40014不是频率的输入吗?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按位是16进制的意思?
40009寄存器是用来控制起停
40014寄存器是用来给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