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有个1xp8001-1  1024编码器,接1200plc,用自带的高速计数器,然后接好线后,慢慢转动轴,脉冲数增加到255复位?快速转动脉冲数反而增加的很慢?过一会编码器会很热。

网友A:
编码器过热应该是接线问题或者编码器质量问题,至于低速正常高速不正常那个属于该点响应时间没有调整好

楼主:
那脉冲到了255就复位呢,我以为是到1024才复位

网友B:
我没看错吧,编码器竟然会很热,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