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7):
今天修一台普传8022F3(22KW),一给停机信号,变频器按减速时间(默认10S,给60S也报过流),电机在20-30HZ时抖动就报过流,母线电压由580上升到640左右。电路很简单,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75的模块拆过来用电桥量过结电容,6个都一样。加速也偶尔报过流。如果是电位器一点一点下降频率调到0HZ停机,不会报过流。电路很简单,驱动用6个316J,14-16脚外围就三个元件,一个5nF贴片电容(代换过),一个电阻,一个BYV26E(打过耐压1200V正常),100的互感器更换200的互感器,应该查的都了,都未能解决。论坛里的师傅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之前西门子420小功率也磁到过一次,几台都是一抖就过压,不报过流了,估计差不多。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一台普传8022F3(22KW),一给停机信号,变频器按减速时间(默认10S,给60S也报过流),电机在20-30HZ时抖动就报过流,母线电压由580上升到640左右。电路很简单,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75的模块拆过来用电桥量过结电容,6个都一样。加速也偶尔报过流。如果是电位器一点一点下降频率调到0HZ停机,不会报过流。电路很简单,驱动用6个316J,14-16脚外围就三个元件,一个5nF贴片电容(代换过),一个电阻,一个BYV26E(打过耐压1200V正常),100的互感器更换200的互感器,应该查的都了,都未能解决。论坛里的师傅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之前西门子420小功率也磁到过一次,几台都是一抖就过压,不报过流了,估计差不多。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普传的图片

楼主:
100的互感器先换新的,后更换200的互感器,应该查的都了,都未能解决。论坛里的师傅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之前西门子420小功率也碰到过一次,几台都是一抖就过压,不报过流了,故障类似,也地毯式修了一遍也没修好。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网友A:
查看下主回路大电容容量情况

网友B:
检查一下载波频率是否高妮

网友C:
这么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是不是启动了矢量模式?改成VF模式试试行不

楼主:
西门子420,普传都是VF模式,大电容电桥也量过了。普传22KW,额定电流45A,报过流时,面板33A左右,钳表上也是33A左右。

楼主:
载波频率默认的,共振?公司里就空带电机,应该不存在共振问题。

网友D:
应该减速过程中惯性大使母线电压升高,不到报过压情况,而报过流。建议降低载波频率。或检查驱动电路的管压降检测电路。

网友E:
调个合适的载波频率

网友F:
请问一下你的负载状况如何,刹车配置如何,假如你是带动转动惯量比较大的负载,很多因素都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公司试机22KW变频带22KW电机,电机没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减速过程中惯性大使母线电压升高,不到报过压情况,而报过流。建议降低载波频率。或检查驱动电路的管压降检测电路。
管压降就三个元件,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

网友G:
以前碰到过楼主的情况,原件全部代换完了,记得好像是西门子M440(132KW)的,过流报警。最后还是光耦316J问题,光耦316J用万用表测试各脚电阻值一切都正常!无启动状态测试电压也正常!,启动还是过流报警,更换后一切OK。另外光耦361J购买时一定要全新原装的,价格9元左右,先前购买5元的翻新件,测试各脚电阻值不一样,上机还是过流报警!。光耦361J怕高温!用风枪吹的时候一定要时间短和快,新件上板子最好用电铬铁焊接,楼主图片6个光耦361J都变颜色了,最好全部更换!我说的这些希望对楼主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碰到过楼主的情况,原件全部代换完了,记得好像是西门子M440(132KW)的,过流报警。最后还是光耦316J问题,光耦316J用万用表测试各脚电阻值一切都正常!无启动状态测试电压也正常!,启动还是过流报警,更换后一切OK。另外光耦361J购买时一定要全新原装的,价格9元左右,先前购买5元的翻新件,测试各脚电阻值不一样,上机还是过流报警!。光耦361J怕高温!用风枪吹的时候一定要时间短和快,新件上板子最好用电铬铁焊接,楼主图片6个光耦361J都变颜色了,最好全部更换!我说的这些希望对楼主有用,
光耦代换过了,变色是因为拆施耐德机子上的,施耐德三防漆都好厚的。你的机子是20-30电机抖容易报过流?之前420更诡异,一口气上50HZ正常,一点点升频率在20-35抖时容易报故障。

网友D:
管压降检测电路的那只电容又叫保护电容,此电容的大小与报过流有一定关系,是不是此电容特性变差或质量不稳定,在原处并联一只小电容适当加大容量试试,炸机可不要赖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压降检测电路的那只电容又叫保护电容,此电容的大小与报过流有一定关系,是不是此电容特性变差或质量不稳定,在原处并联一只小电容适当加大容量试试,炸机可不要赖我啊。
6个电容都代换过了,容值翻了一倍一样报过流

网友H:
电机抖是IGBT输出不好,波形不完整,要么是有个类似欧瑞变频器F641样的参数,叫什么低频震荡抑制,那个也是线跳的厉害。。

网友I:
建议先初始化一下。以前维修过三菱的,当时怀疑是主板故障,用备用的主板运行,电机跳高,参数初始化后,好了。再就是,检查刹车制动电路,看看有没有不良的情况。

网友J:
把驱动电源的电容全换新的试试

网友K:
选择自由滑停可不可以

网友D:
好像是失速,建议检查电压检测电路与过压保护电路,看母线电压为什么会升高,不带负载的话,不应该640V这么高的电压,看电位器与CPU的管脚输入电压对电压检测【CPU】检测管脚有干扰或有悬空现象。两管脚是不是靠的很近,链路上是不是有元器件阻值变大。

网友L:
不要折腾了,变频器没有问题,参数或者负载。

网友M:
母线电压报警,检查下制动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N:
以前也有过类似问题,在20HZ左右抖过了就好了,不同国产品牌不少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O:
西门子430  11kw。。。20Hz抖动,至今未解决,看来此类问题还是多的,输出完全平衡,不存在驱动问题,电容组全部拆下测量,完全正常,还是更换了,也不存在参数问题,恢复出厂,代换过主板,故障依旧,一桩悬案,唉

网友O:
说什么参数问题的只能是呵呵了

网友P:
光耦换新的啊,你能保证你拆下来的都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光耦换新的啊,你能保证你拆下来的都是好的吗
好机上拆下来的,换上去还是原来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O:
西门子430  11kw。。。20Hz抖动,至今未解决,看来此类问题还是多的,输出完全平衡,不存在驱动问题,电容组全部拆下测量,完全正常,还是更换了,也不存在参数问题,恢复出厂,代换过主板,故障依旧,一桩悬案,唉
跟我之前修的5个420一个故障,也换过主板排除过,也是一桩悬案。不知哪位师傅有修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G:
楼主我说几句!!!我维修变频器的经验任何光耦都怕高温,往往从正常机子拆下来光耦上机子就不能用,拆卸光耦我从不用热风焊枪,所以我做了一些拆卸集成块和光耦的工具,在以下图片。建议楼主买新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说几句!!!我维修变频器的经验任何光耦都怕高温,往往从正常机子拆下来光耦上机子就不能用,拆卸光耦我从不用热风焊枪,所以我做了一些拆卸集成块和光耦的工具,在以下图片。建议楼主买新光耦试试!
你的工具杠杠的。光耦我知道怕高温,之前换个光耦测量还有输出,拆下来再装回去就没电压了。

网友Q: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电源驱动板表情。因为年久的机器修上也不保险。何况我们的客户相当重要!
有些变频器故障就算是在公司修好了,也会有到客户那不好好工作的情况!所以态度决定一切。新机可以偿式维修板子。

网友R:
回复 楼主:
频率低时电流大,明显大电容问题

网友D(2018-11-04):
应该是机械特性曲,设置不合理,指降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