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8):
   前天晚上下班了刚刚到家没多久,车间班长来电话说设备坏了,开不起来了。于是安排了一个电工过去维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是没有修好,最后决定放弃维修,等待第二天再修。
事故原因说明:当天晚上电工到了故障机前看到了触摸屏没有电,在检查中发现是24开关电源损坏了,更换一台开关电源后发现显示灯一闪一闪的,触摸屏也随着一闪一闪的,,测量24V也有跳动,以为24V线路出现了故障,事先是机修工维修了这台设备,怀疑那里有损坏的线路。于是对设备进行了检查及测量。
   昨天早上上班来到故障机进行了一番测量,也是如我们的电工所说,24V一闪一闪的,于是也随着他的思路进行了检查测量,线路没有发现异常,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上午过去了,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对那个电工说,还有没有开关电源了。他说有。随即让他再换一台开关电源看看怎么样。他按照我说的去换了一下这台开关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了。

   额滴神,弯路弯弯啊,这么按照他的思路去检查了呢。
   希望大家以后维修设备时要有自己的思路。

网友A:
更换了一台新电源后,谁还能想到新的也是坏的啊
不过类似的事还真遇到过,新配件就是坏的

网友B:
细心观察。电工

网友C:
新的配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开关电源啊?
这个太坑人了!
其实当时输出跳变应该测量输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E:
呵呵 ,维修时很容易跟着前面人的思路而往往不得其解。

网友F:
这样增高最有效的事台台常见呢!我上次一台设备硬是换了三个新的编码器才好,我也是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增高最有效的事台台常见呢!我上次一台设备硬是换了三个新的编码器才好,我也是醉了。。。
电气维修最不缺新鲜事啊!

网友G:
楼主运气好,凡事都有可能的呵

网友H:
更换配件时,有条件则先确定配件是好的。

网友I:
有遇到过电源输出电压不稳定,新的可以返回供应商更换

网友J:
是的,不能被一个思路给困住了,需要多点思路

网友K:
这个问题并不难,值班电工水平有限是主因。

网友L:
显示屏不亮肯定测量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换开关电源后触摸屏一闪一闪应该测量供电电压呀!难道检修没带万用表?

网友M:
呵呵;说不定换上就是以前坏的电源又换回去了;

网友N:
都是配件质量问题惹的祸。

网友O:
维修还是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啊

网友P:
放弃维修,楼主的工作环境不错啊! 夜班头脑比较晕 确实容易误判

网友Q:
开关电源不接负载时,先判断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R:
楼主的故事很生动。很有启迪。以后维修替换元器件,首先要确认替换的新元器件是好的。然后再换。否则,就会如故事所述,掉坑里出不来了哈。

网友S:
可以把所有负载断开来试一试,如果仍然闪,那肯定是电源坏了。

网友T:
反正按照常规来说,我的想法也是这是这样,换上新的东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U:
干维修这行有时得靠运气啊。。

网友V:
这是也经常碰到。不知道采购的什么配件

网友W:
耽误生产,采购的要说点什么吧

网友X:
刚开始24伏灯闪换开关电源,换了电源后还是灯闪,这时候怀疑线路的问题我觉得也能理解啊,换上了电源灯还闪,很像开关电源负载过重在打嗝,我觉得思路没问题,应该注意下细节,比路换下的电源空载测下电压,换新的开关电源上去前也先通电测下电压试试。

网友Y:
这种情况很正常,要考虑到哟,谢谢分享

网友Z:
原来是开关电源坏了,真是走弯路了。

网友AA:
如果是我修的话,根据楼主所述,我肯定先检查原来的开关电源是否真的坏了(空载通电检查),再检查负载线路(用万能表测量有没有短路故障)。

同样,换了开关电源还不行,仍然通过电表判断负载线路是否有短路或者漏电故障,确认负载线路没有问题,再对开关电源进行空载/带载检查,以确认开关电源是否有问题。

电工搞维修,必须带万能表,必要时还应带兆欧表和钳表。

楼主他们可能不善于应用电表来检查线路和元器件。

网友E:
先按自己的思路仔细排查,不要轻易被别人的想法带入弯路 。

网友AB:
后期换的电源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造成带负载能力的下降,这样的事比较常见,一般电子配件长期存放后这个现象常见,前天处理一条复合生产线,变频器炸鸡,换一台其他几台停用的机拆下的,出现参数全部不能设置,只好再换一台

网友AC:
徒弟也是爱思考的

网友AD:
我们这边根本不能等,
一个电源修这么长时间会被骂的。

网友AE:
替换法维修。

网友AF:
有时候容易掉到一个既有的认知里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说不定换上就是以前坏的电源又换回去了;
以前的电源是没有输出的。再以前坏的基本上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故事很生动。很有启迪。以后维修替换元器件,首先要确认替换的新元器件是好的。然后再换。否则,就会如故事所述,掉坑里出不来了哈。
说的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AG:
可能配件本身质量有问题,还有种可能是DC24V的负载过大,电源保护回路动作,需要测量电源的输出电源看看,总之不一定就是配件质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放弃维修,楼主的工作环境不错啊! 夜班头脑比较晕 确实容易误判
见笑了!哪里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X:
刚开始24伏灯闪换开关电源,换了电源后还是灯闪,这时候怀疑线路的问题我觉得也能理解啊,换上了电源灯还闪,很像开关电源负载过重在打嗝,我觉得思路没问题,应该注意下细节,比路换下的电源空载测下电压,换新的开关电源上去前也先通电测下电压试试。
刚开始是触摸屏没有电,换开关电源后闪烁的。

网友AH:
仅仅换个元器件,这也许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启发却是很大的。做事情形成自己的思路,就能轻车熟路地适应变化的情况。

网友M:
公司里坏的东西要不就直接处理了,要不就做好标识;
同样新买的也测试下再入库;

网友AI:
新换上去的也是坏的,这个确实够坑啊,这样的牌子下次最好不买

网友R:
回复 楼主:
没用过的新备件是坏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过。确实容易被忽略。尽管是偶遇,谁赶上谁就算是运气了。嘻嘻。

网友AJ:
我们维修人员以前在更换一个空开,当时情况是中间一相有问题,无法切断!后从库房拿了一个新的空开换了上去,问题还是如此,结果后来就来回胡乱查别的地方!结果谁能想到新换的某知名品牌的空开也是坏的!

网友AK:
这从侧面说明了要敢于否定新器件

网友AL:
其实这个比较好判断,可能夜班头脑不清醒

网友AM:
维修时,逻辑思维排查很正要。

网友AN:
开关电源质量不好或者功率小都会造成上述现象
买进口或者大品牌电源好些

网友AO:
输入稳定的情况 测输出电压 不稳定就测下直流电流 电流大检查负载 电流不超过额定 肯定是电源有问题 直接就能判断出问题了 你这电工 水平太低

网友AP:
讲的很细,有时自己也会大意,一般没有主动测闭试元件的好与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仅仅换个元器件,这也许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启发却是很大的。做事情形成自己的思路,就能轻车熟路地适应变化的情况。
说得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公司里坏的东西要不就直接处理了,要不就做好标识;
同样新买的也测试下再入库;
这个办法好。新买的也测试一下好坏!

网友AQ:
引用 网友M:
公司里坏的东西要不就直接处理了,要不就做好标识;
同样新买的也测试下再入库;

搞不好就是原来坏的拆下来的,没有做标记直接当做新的换了。

网友AR:
应该先断开负载,量下输出!

网友AS:
这个配件买的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应该先断开负载,量下输出!
说的有道理!下次一定注意了。

网友AT:
维修就是这样,陷入绝境时,理清思路,重来而且是一遍又一遍重来,不妨是一条阳光大道。爱的寂寞,沉得住气,不慌不忙,是维修者的最高境界与品质。

网友AU:
 电气维修什么事情都可能碰到!需要我们多观察,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