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8):
这是20180127拍摄于哈市平房某药厂消防控制室照片,这是37千瓦消防水泵一用一备,发生故障时自动轮换的软启动控制柜,故障现象,就是不好使。检查发现软启动的启停,还处于面板控制状态。可见该配电柜出厂时根本就没进行过试验。几十节消防预留端子中。居然没有用于消防控制启动和停止的,据甲方人员说这台柜是在哈尔滨禧龙大市场卖电气件商店按消防要求订做的,目前相关人员都已失联。甲方分别请了几名技术员都没处理了。我是第五名被请到的,也是白给没查出来怎么个启动逻辑,但我建议控制部分拆除重新装配,我们不谈论它的工艺问题。和元气件的选择,我把照片儿发给大家看看。后期我还会把重新装配后的照片再发给大家。

网友A:
期待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B:
你现在后来怎么样?把它改为自己的

网友C:
不能连入消防系统的消防泵有毛线用啊,启动还要跑到泵房按按钮啊。

网友D:
看着比较凌乱啊!

网友E:
做消防用的电气控制系统,应该找有资质的单位定制,这个柜子真的惨不忍睹。看来社会的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真该彻底整治一下了。太乱象。

网友F:
消防系统分稳压系统,供水系统,柴油机系统。
不知道我说的和楼主的一样不。供水系统受现场消防探头控制,当烟感报警时,传到消防主机并报警,来控制供水泵启动。一使一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消防系统分稳压系统,供水系统,柴油机系统。
不知道我说的和楼主的一样不。供水系统受现场消防探头控制,当烟感报警时,传到消防主机并报警,来控制供水泵启动。一使一备
基本是这样,消防管路基本都是注满水的并于消防储备水池相连,自动状态下消防加压泵启停实时受消控机控制。

网友F:
稳压泵收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也是两台泵。

网友G:
It  is  too  low

网友H:
用软起还需要在用热继电器吗?

网友I:
怎么个不好使呢?还好控制电路看起来应该是不怎么复杂 的,不过首先要吃透控制工艺。

网友J:
找市场里卖电气的商店做 心真大

网友K:
布置比较乱

网友L:
虽然比较乱,但是线号都有,查出问题压力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It  is  too  low
与价格并没有关系,这台柜子用户花了一万一千多。

网友M:
主接触器下方有2个白色方块是啥呢

网友N:
白色的应该是消防模块,接受消防信号并作出相应的动作。
正常的消防控制系统一般有机部分组成,1是稳压系统,由稳压泵或稳压泵加压力罐组成,电接点压力表来调控管道压力。
2是消防主泵,正常时不工作,当有火灾报警时启动。消防管道一般设有压力调整阀或泄压阀,以防爆管。
3是,消防巡检系统,因为主泵平时不工作,时间长了叶轮容易生锈,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主泵开启运转一段时间。这个一般是有变频器和PLC,触摸屏组成。
4是消防模块,作为泵房和消防中心联系的枢纽。

网友O:
看柜子里边已经有消防控制模块并接线了,怎么个不能远程启动呢?

网友O:
回复 网友H:
热继电器是切换备用泵的。

网友O:
消防水泵是有标准线路图集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P:
回复 网友M:
消防IO模块!
用于接受启停反馈相关信号用(一般采用485通讯)

网友Q:
感觉是有点乱。

网友R:
做得很一般。

网友S:
弱弱的问句,如果接触器闭合了,下面变频器的出口是不是变成进口了额

网友T:
没实验就用了,也是很人才的公司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S:
那个接触器是旁路接触器。当软启动器完成启动后就会自动闭合接触器转入旁路运行。

网友V:
消防系统应当是很重要的部分,是不是当时就没有完全调试。
若图纸资料不全,控制部分重新装配可能还方便些。

网友W:
引用 网友H:
用软起还需要在用热继电器吗?
需要啊,旁路时用的呗

网友W:
应该是和火警联动的,因此没面板启停控制。个人感觉应有面板启动,甚至应有强制启动运行的功能。呵呵不太懂,大神勿喷。

网友X:
回复 网友E:
在论坛里也有人发过消防用的控制柜,配线也不怎么样,但通过的验收。也不知这个有没有验收过

网友Y:
回复 网友M:
是互投器下方吧?

网友Z:
这肯定是不合格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X:
像这样的工程,就是样子工程,出了事,才会追究责任。没话可说。

楼主:
发重了,发重了。

楼主:
今天又去了现场,30节预留端子中真没找到能用于消防状态下启停用的。控制面板十几个灯扭我也不知道都是干啥用的,我只用了其中的两个按钮,和两只指示灯,自动状态无任何反应,手动状态时只有启动,没有停止。要想停车,只能带载强拉总闸。没办法查一下去了,原控制线路全部拆除,重新装配。我只用了八节端子两只继电器。完成了消防系统联动启停应急起停运行状态反馈过载反馈。及故障自动转换。

楼主:
 一用一备两回路,这么多灯钮都能干啥没耐心研究都是管啥用的。

楼主:
这是控制部分重新配线的,简单多了。

这是原配线三十多节消控端子找不到启动停止,比较麻烦。

没办法查下去了,原配线全部拆除。

 只预留了8节消控端子功能全完成,一个不少。

网友AA:
检测传感器是烟雾还是温度

楼主:
是烟感,烟感和喷淋均布在消防监控范围内各有编号,少则几个,多则几千个,现在所有报警信号都送至消防控制中心消防监控主机 有人值守或无人值守。不与消防风机,消防泵等消防电气设备有任何联系,假如发生火警,消控主机根据有编号的烟感探头传来烟感信号,启动喷淋泵加压泵等,并记录时间地点,启动信号就是有源DC24V.连续。

网友AB:
39楼说的比较专业

网友AC:
这个钱没少花,事没办成!

网友AD:
期待楼主重新装配后的照片

网友AE:
回复 网友J:
就是,那些卖电气元件的很多也指示销售,专业设计比较强的很少,做得都不正规。

网友AF:
糊弄吧,怎么不讲电气安装工艺,不看了。

网友AG(2018-03-27):
楼主最好把原理图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