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给分析指点一下

楼主(2018-01-28):
这个整流模块是什么原理?看一下第一个图片是什么原理?求指点!

网友A:
抱闸制动模块,台车及炉门电机较常用。其中黄绿需要接抱闸接触器开点。输出直接接抱闸制动线圈。

网友B:
应该是行吊的行车电机的刹车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图片能给分柝一下原理吗?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原理
求原理

网友C:
我感觉这就是半波整流电路,加个吸收电容。

网友D:
这玩意还有国产的!不错啊!我们用的都是sew的,这个相比于交流刹车线圈更节能节能

网友E:
刹车电机的刹车线圈用整流器,就一个半波整流加续流

网友F:
看图是整流用的,是不是能耗制动。

网友G:
估计是能耗制动,图片的只是个简图吧。

网友H:
看样子就是一个整流器。小盒子里面可能就是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220x0.4大概也就9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