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485通信

楼主(2018-01-28):
各位大神好。有谁用过江苏翔腾的温度显示仪吗?用三菱PLC通过485读取当前温度。求求各位指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好。有谁用过江苏翔腾的温度显示仪吗?用三菱PLC通过485读取当前温度。求求各位指导啊!
那么你至少应该把所谓的江苏翔滕温度显示仪的相关说明书发出来吧!
或者至少应该说明是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B:
采用公开了通讯的协议MODBUS,

网友C:
485通信就是两根线的事情,,几个参数和地址搞清楚就行了。。

网友D:
串口通信不就是通信协议格式以及数据存储地址

网友E:
先搞清楚通讯协议;

网友F:
通讯协议和通讯方式得搞清楚

网友G:
对于新手来说,没搞过的都是天大的难题,其实自己花点时间去研究下,搞通了就捅破窗纸了,就如4楼所说,先搞清楚通信协议格式以及数据存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