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8):
本人菜鸟在学习,求大师给个液压系统油温达到35度散热器风扇转动,低于35度时风扇停转的欧姆龙plc程序梯形图。

网友A:
弄个温控器来控制不是更简单?

楼主:
我在学习编程,想不出这个程序要怎样编,求大师指点或直接给程序图学习

楼主:
另请问欧姆龙CP1H-XA系列的plc要加温控模块才能连接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B:
一个机械温控器才十几块钱就可以解决啊,干嘛还要用这么贵的配件啊,除非客户非得这样做

网友C:
楼主其他同样内容的帖子已经删掉了

发帖请注意发布到对应论坛

请勿同样帖子发布在多个论坛

楼主:
嗯,刚才是发错论坛了,以后会注意。

网友D:
练习编程就是采集模拟量温度信号,然后和设定的温度数据对比,大于等于就输出,小于就停止输出。

网友E:
xa的不用加模块了,用个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200 201之类的地址做个程序处理就可以了。简单。自己动脑子。不然永远都是0

楼主(2018-11-28):
谢谢,已弄明白了。

网友E:
10个月了,应该编程水平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