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W电机跳闸

楼主(2018-01-28):
图片是电机,一个GV2 02的那个电机保护器(电流调节到最大1.6A),一个接触器。

工人说GV2总跳闸,我问电机烫手不,他说不烫,看了一下电机铭牌后又去盘了一下车很顺畅,觉得GV2选小了,应该在大一个档。

因为当时没拿钳形表所以没法看电机电流多少。    准备下次去换一个大一点的GV2电机保护器

网友A:
先得测测电流在加以判断!看铭牌 1.6A选的不小了。只要不是频繁启动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B:
这个最好还是在测量好电流应选择在范围之内,保护器

网友C:
GV2--***05或者GV2--***06,绝对不是GV2--***02!!

网友D:
不小,其他有问题吧

网友E:
不看数据凭经验,运行中跳闸,启动时跳,原先是不是正常,电压是可行范围内,缺相,电流平行,电机轴承及偏心,等要仔细分析。要是都没问题,取消保护器,加一只1.6A/NR2热继电器电流调至0.7-1.0A左右。

网友F:
电机是否需频繁起动或正反转,跳闸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
5楼所说可以参考。

网友G:
首先应测量一下电机的运行电流,再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故障部位,切勿盲目增大保护器以避免扩大故障。供参考

网友H:
有点莽撞。

网友I:
不一定是小的问题吧!

网友J:
250W的电流小于1A的,选型没错,可能是质量问题误动作或是其它问题

网友K:
是否存在机械故障,不要因小失大,到时电机烧了,得不偿失!

网友L:
你确定保护器调到了1.6a,如果没有缺相,你250w电机保护器都选择大了,如果过载跳闸,你电机选择有问题……

网友M:
漏电了?是不是保护期也会跳?

网友N:
是不是电机缺相呀。我感觉保护器选的不小。

网友O:
引用 网友C:
GV2--***05或者GV2--***06,绝对不是GV2--***02!!

如3楼所说,楼主最好把GV2完整型号晒出来,如果尾号是02,你确定是可调到1.6A? 你确定你看的是GV的型号而不是附件的型号?
如果最大可调到1.6A,应该是GV2xx06C。 0.8+/1.4+的电流如果是400V/230V,1.6A的可调上限应该足够了。

网友P:
测量实际电流值。检查电机的轴承及带负载的情况,测量电机的绝缘性能如何

网友Q:
先查下电机、机械是否正常,都正常就启动看下电流根据电流判断问题,实在不行换新的G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