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8):
给一个空压机换急停按钮,换好后启动报警C01(如图2),问工人工人说急停按钮坏了后就报警了。 接线上面应该没啥问题,就那几根线。

想知道什么品牌,报警的原因是什么。  如何处理呢!

网友A:
真看不出所以然来,你看看什么故障报警

网友B:
你这照片上的控制器报警灯没亮啊!你确认是报警?
常按C键5秒以上为设备故障复位!
报警灯:闪烁为预警;常亮为故障。显示器应该显示相应的中文故障说明。
急停按钮更换完最好试一下是否起作用!!!

网友C:
CP空压机是美国货吧!
但是没有用过
现在是开机开不了亦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康普艾的。

网友E:
问度娘看看有结果吗?

网友F:
有说明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空压机是美国货吧!
但是没有用过
现在是开机开不了亦或者其他问题?
控制器是中国制造的。

网友G:
1.看第二张图,空压机启动压力提示0.63兆帕,启动压力过高了?
2.建议再查一下各管线压力,温度,还有传感器接线?
3.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H:
没有报警啊,难道我看错了。报警记得是第三个灯闪亮,且蜂鸣器响

网友I:
首先我们得弄明白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再说怎么处理的话!

网友J:
阿特接斯美国芝加哥生产的CP空压机,你查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油温是否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红灯常亮,  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空压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一个灯常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红灯常亮,  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空压机!
http://www.cp.com/zh-cn/Compressors/products/screw-compressors/fixed-speed/cpn-screw-compress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灯常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灯常亮是什么原因!
这个图第一个灯不是电源嘛!常亮代表电源正常。

网友L:
你是不是更换完没有复位呢?

网友M:
故障灯没亮,没看到手册,不确认是啥问题

网友H:
貌似我们螺杆机加载时,也显示co1,楼主估计以前没在意吧

网友N:
得找资料啊,没有资料,只能检查输入电压,工作电流,机器温度,等等

网友O:
看看应该是这款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看应该是这款控制器
太感谢了,不知道你在哪儿找到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控制器的后面有型号,电子版说明书网上有
http://www.pltsz.com/cn/product_show.asp?id=81
,或者来个邮箱我给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