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这里我共总结了两个原因,一是组态王中有多余的点,这里可能有PLC中没有的点;二是定义变量时的刷新周期太快,就可能会掉线,建议改成500ms,其它的掉线原因还得需要各位大神来补充

网友A:
学习了,通讯不好,是否跟现场环境有关。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吧?

网友C:
大部分都是d版的,正常

楼主:
和现场环境因素也有很大关系,可能会有一定的干扰

网友D:
干扰可以先排除,地线接好,通讯线用屏蔽线,可以加上磁环。

网友E:
其实说到底就是通讯问题!
干扰或者衰减都是通讯上的事!

网友F:
我前段时间用了5.53做了几个项目(D版),我都是100mS刷新周期,一直正常

网友G:
现场的电磁干扰,电气连接不良,电源输出纹波系数过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