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各位控友,小弟才接触AB PLC,这个老美的破玩意PLC整个生产者,消费者标签,很不容易理解,
哪位大神能否形象的给大家讲解一下生产者/消费者标签的含义!!如何划分生产者/消费者标签!!
谢谢啦!!1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没听说过

网友B:
plc还分这个?没听过呀。

网友C:
这是内部功能吗?

网友D:
ab的5000程序很直观和人性化,就是硬件太贵,软件还要授权,太麻烦

网友E:
AB这个可不是破玩意。标签编程,没有绝对的地址,AB的机器会让你打开PLC的大门。

网友F:
AB  plc没有地址,都是标签来的,自由组态,功能还是很强大的,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G:
应该是主从标签,相对于本身站点标签(生产者)来说,消费者标签是从站的标签,我是这样理解的,只搞过一次,也不是很懂的!

网友H:
怎么说呢用惯了西门子和三菱的标签编程,基本都能适应,如果说是用惯倍福那种的大佬基本无压力吧。。

网友I:
举个例子,两个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通讯(譬如一条线上的上下游的两个厂家),A和B,A要传数据给B,那么A就是标签/数据的生产者,B就是消费者,反之同理

网友J:
图片呢,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

网友K:
生产、消费是不同系统数据交换,比如有A/B两个系统,A系统有1、2两个标签需要给B系统3、4两个标签赋值,在A 系统做生产、消费者通讯程序,那么1、2就是生产者标签,3、4就是消费者标签。实际上就是实现B系统调用A系统的标签、

网友L(2018-05-24):
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对于两个PLC系统通讯用的吧!我记得我曾经用过,意思差不多是发送和接受,但是两者之间是相互的,

网友M:
用过一次,不是主从关系,在多个Plc网络中,一个生产者标签可以被多个消费者使用

网友N:
生产者,顾名思义就是你是信息的发出段,类似于你是个输出信号;消费者,就是说你是信息的接收端,类似于你是个输入信号,一个生产者可以对应多个消费者,意思就是说A区域的PLC发出的生产者标签可以被不同区域的B/C等PLC指定关联一个标签后来接受到此信号。

网友O(2018-09-29):
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的设备如果不关联外部设备的话不需要(除多个CPU关联(也可用MSG)),如果关联外部设备的话,就需要建立生产/消费标签。不知道你用过私服里的Gear没,类似于私服的主从关系。你的生产标签就是外部设备调用(关联)消费标签,你的消费标签就是外部设备的生产标签。 就是你的输入就是外部设备的输出,你的输出就是外部设备的输入。换言之如果你的标签被调用那么标签就是生产者标签,被调用到哪个标签,那个标签就是消费者标签。

网友P:
NJ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