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有多台此型号驱动器运行过程中报AL45和AL32更换风扇后AL45可复位,但32过电流始终上电就报,不接负载也是这样,求助各位大神,多台都是同一个问题应是通病,请问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你的电机线是否有短路现象,要不就拿去维修吧,应该是驱动器检测回路或者IGBT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脱开也这样,IGBT测量了也没问题,估计是某个光耦有问题了,想请教下线下测试用SETUP161E怎么设置,不接电机可不可以?

网友B:
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C(2019-10-16):
7860更换下看下

网友D(2019-12-08):
驱动电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