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在论坛见有网友提问电磁阀的相关问题,因此,写了点应用知识放在我的博客上,希望对网友有所帮助。
1.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电磁阀的基本结构如图1 所示。当线圈通电时,磁回路受激产生了电磁吸力,使活动铁芯受到吸引力而向下移动,它克服了复位弹簧的力把阀塞开启,于是工作介质(空气或油)从进气口流至工作口,使工作介质在管路中流动;当线圈
              图1 二位三通电磁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断电后,电磁吸力消失了,活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回复到原来的位置,关闭了阀塞,于是工作介质停止了流动。对于常见的二位二通电磁阀也是这样的工作原理,只是阀上没有了排气口而已。
2.电磁阀的基本分类
  按工作原理可将电磁阀分为:直动式、先导式、分步直动式三类。
  直动式:上面的图1就属于直动式。
  先导式:通电后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使上腔室压力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后,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阀。
  分步直动式:采用直动式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工作原理。
  按流体所接的路数可将电磁阀分为二位二通,二位三通,二位四通,二位五通等形式。
  按电磁线圈的个数,可将电磁阀分为单控和双控两种:单线圈的称为单电控,双线圈的称为双电控。
3.电磁阀的图形符号
 电磁阀的用途广泛,由于使用的行业不同,其图型略有差别。
  (1) 流程行业
  在流程行业带控制点的流程图(PID图)上,电磁阀的图形符号如图2所示。
             图2 PID图上的电磁阀符号
 (2) 机械行业
在机械行业或机电一体化的气、液传动系统,用的图形符号如图3所示。图3 分别是一个二位二通,二位三通电磁阀上下排列和左右排列的图形符号示意图。

                              图3 电磁阀图形符号示意图
  特别要说明的是:上下两个方框不是两个腔体,而是分别表示通电和未通电时的状态,上面方框(左边方框)是表示通电后流体流动的方向和端口,下面方框(右边方框)是表示不通电的时候流体流动的方向和端口。这种双状态的画法是把管路连接画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即画在下面的方框(右边方框)。
  图中的1、2、3标号采用的是GB/T 32215-2015标准的标识,按标准规定主气口由一位数字来识别,具体标识分别是:进气口为1,工作口为2,排气口为3。按标准规定:控制机构,先导控制口和电气连接线都用二位数字标识,如以下图5中的12,14,其第一位数字是1,第二位数字表示当相应控制机构动作时与主气口1连接的主气口的编号。
  图符的方框表示电磁阀的工作位置,有几个方框就表示有几“位”。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表示流体的实际方向。方框内的┫ 形符号表示该通路不通。方框外部连接的接口数有几个,就表示几“通”。平时说的二位二通,二位三通,二位四通,二位五通就是根据以上来的。
  换向阀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位置,其中一个为常态位,即阀塞未受到操纵力时所处的位置。图形符号中的中位是三位阀的常态位。
  我们结合楼主提供的电磁阀照片(图4)试进行说明。从照片看这是一个二位五通双控电磁阀。
                                    图4 电磁阀局部照片
  我们把它画成图5,来看看该阀门流体与端口的状态,12与14下边的图形表示:电磁铁与内部先导控制和手动操纵控制。图5是假设12侧线圈是不通电的。只是14侧线圈通、断电的动作,左边是14侧线圈不通电时的状态,右边是通电时的状态。由于其与工艺要求的正、反动作还有关系,因此,详细说明请看下半部分的:“5.电磁阀应用实例”的内容。
                                  图5 二位五通先导式电磁阀示意图
  如果想深入了解相关的内容,建议阅读GBT 786.1-2009/ISO 1219-1:2006《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图形符号和回路图 第1部分:用于常规用途和数据处理的图形符号》。
  将以下两个分卷压缩包都下载后,解压即可阅读。

  (下半部分待续)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知识用得到。

网友B:
有时候电磁阀的问题也很让人头疼啊!尤其是没有备件的时候

网友C:
好像上周有坛友想了解电磁阀的基础知识的吧,这贴就很好。

网友D:
期待后一部分

网友E:
电磁阀基础知识,很好……

网友F:
简单,直白,让人一看就懂。

网友G:
液压元件,下来学习下下。

网友H:
有时候现场情况多发,判断问题只能依据当时情况。
电磁阀供电不稳定,阀芯内部进入异物卡住。
电磁阀内部密封泄露等等

网友H:
期待楼主的下一集

网友I:
好帖 !比较全面

网友J: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知识能用上

网友K:
很好哦,谢谢楼主讲解

网友L:
非常感谢!虽然常常用到电磁阀,但对于电磁阀上的图形一直很是疑惑表示的什么意思,现在懂了!

网友M:
楼主好人有好报

网友N:
很实用,谢谢分享!期待下篇!

网友O:
期待楼主快上下半部

网友P:
感觉液压系统不简单啊

网友Q:
感谢楼主分享。在下液压菜鸟。有点疑惑。比如这个图片。我能看懂那个和那个通。分不清那个是入口,那个是出口。需要分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谢楼主分享。在下液压菜鸟。有点疑惑。比如这个图片。我能看懂那个和那个通。分不清那个是入口,那个是出口。需要分清吗?
   二位五通电磁阀可以观察实物来确定各端口的功能,
   一侧有两个接口的,这两个接口就是工作端口,即2、4,通常分别接气缸的前后端盖的孔。
   另一侧有三个接口,最中间那个就是进气端口,即1, 进气口旁边两个是排气端口,即3、5,通常是装消声器。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谢楼主分享。在下液压菜鸟。有点疑惑。比如这个图片。我能看懂那个和那个通。分不清那个是入口,那个是出口。需要分清吗?
   二位五通电磁阀可以观察实物来确定各端口的功能,
   一侧有两个接口的,这两个接口就是工作端口,即2、4,通常分别接气缸的前后端盖的孔。
   另一侧有三个接口,最中间那个就是进气端口,即1, 进气口旁边两个是排气端口,即3、5,通常是装消声器。
感谢大神的回复。,看来起主要流向的是1,2和4.我看不通电时,4是流向5的。你说3,5接消声器。消声器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

网友R:
做电气的,常常会与电磁阀的应用打交道,需要一些起码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Q:
电磁阀内的流体如果是压缩空气,当进行排气时,由于空气压力高,排气口径又小,就会出现刺耳的声音,这时就需要在排气口装消音器来减低噪音。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电磁阀内的流体如果是压缩空气,当进行排气时,由于空气压力高,排气口径又小,就会出现刺耳的声音,这时就需要在排气口装消音器来减低噪音。
原来如此,感谢楼主的倾囊相授

网友S:
谢谢分享,俺一定不辜负楼主的希望的,好好学习

网友T(2018-08-25):
可惜,电磁阀不能控制大小,只能控制开与关,不知道家用热水器的电磁阀是怎样控制开启的大小的

网友U:
现场接触过很多自认为厉害的人,连电磁阀的图形符号都不会看。

网友V(2024-02-02):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了很多,希望楼主多多发这样的帖子,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