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29):
母亲的欧姆龙腕式电子血压计,是采用两节7号电池供电的,特别浪费电池。因此想采用7号锂电供电,没电了可以充电,经济些。但是锂电是3.7v,比其要求的DC3V高了0.7v,串个个二极管吧,有点麻烦,因为万一用干电池呢。这样安全码?会不会烧芯片?毕竟血压计是四百元买的。各位大神,知道的讲下经验。感谢
图不对,应为7号电池类型的锂电池,电压3.7'

型号好像14500吧。

网友A:
呵呵;用7号的充电电池不就得了;
18650比2节7号大多少,你放得进去?

网友B:
3.7的是强光手电电池。比7号电池长

网友C:
18650电池无非就是容量大些。你用7号充电电池不是也可以么
我给家里买的欧姆龙的血压计我就给陪的5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用7号的充电电池不就得了;
18650比2节7号大多少,你放得进去?
这是7号的锂电池,不是18650'和7号体积完全一样,我打算用一个然后再一个占位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的是强光手电电池。比7号电池长
是7号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无非就是容量大些。你用7号充电电池不是也可以么
我给家里买的欧姆龙的血压计我就给陪的5号充电电池
用普通充电池只有1.2v,两节差0.6v。百度上说电压太低了,容易引起测量误差。因此没买。好像还有1.5v的锂电,容量不大价格贵我也没买。我在想高0.7v对血压计问题不大吧,芯片什么的,耐压应该不会那么低。空调遥控器我采用闲置的3.7v锂电,没有问题,且好久不用换电池。

网友D:
我家用的也是欧姆龙的,直接用七号电池。误差不会很大。

网友E:
我家也是用的欧姆龙,一直用七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是用的欧姆龙,一直用七号电池
七号电池比较费电池,且不经济。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用的也是欧姆龙的,直接用七号电池。误差不会很大。
干电池肯定没问题了,就是费电池

网友F:
可以用  电子芯片 都有一个电源范围  多个0.7v 问题应该不大吧  !

网友A:
买超霸充电电池就行了;
14500的3.7V锂电池是5号电池大小的,同样也不可能装进去的;
别折腾了;

网友A:
左边就是你想象中的锂电池,右边是普通的7号电池,也就是血压计用的这个尺寸,大小对比下,能放进吗??

网友G:
是的 有充电的7号电池

网友H:
高一点没事的,买回来的电池标的1.5V,实际也会偏高一些,有1.7V左右

网友I:
买个14500的3.2V的磷酸铁锂就好了

网友J:
楼主的想法不错,这个锂电池虽然大,但是它的特点是随便充电,无记忆,不要非等到电池电耗尽再充。这是锂电的特点,没有记忆,不受充电次数限制。

串二极管我认为是必须的,为保护负载的电路,这个二极管最好是大一点功率的,不要太小了。而且串联二极管还有一个好处是正负极一旦接反了,二极管反顶保护芯片。这是直流电源一个保护措施呢

电池耗尽不会伤及电路的。只会伤及锂电池。锂电池最怕的就是电池电耗尽。所以,一般都经常充满锂电,保持电池的寿命。

网友K:
放这种18650是不是连配套的充电板那些都要加进入,空间大小够吗,还是只放电池,拿出来充电?

网友L:
不可以用外接电源?

网友M:
这种电池太怕漏液

网友N:
这个电池能用么? 会不会有点长

网友O:
3.7V用在3V上面没有问题!
我是实际用过
不知道你这血压计是不是属于特脆弱的那种
不然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P:
我的电子血压计是4节5号干电池,现在我直接改用26650电池2节供电,正常(最高电压7.2V,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Q:
人家不是有个直流电源么?插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就是你想象中的锂电池,右边是普通的7号电池,也就是血压计用的这个尺寸,大小对比下,能放进吗??
感谢版主的提醒。这几天太忙。查了一下。终于知道型号了。10440.3.7v电池。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想法不错,这个锂电池虽然大,但是它的特点是随便充电,无记忆,不要非等到电池电耗尽再充。这是锂电的特点,没有记忆,不受充电次数限制。

串二极管我认为是必须的,为保护负载的电路,这个二极管最好是大一点功率的,不要太小了。而且串联二极管还有一个好处是正负极一旦接反了,二极管反顶保护芯片。这是直流电源一个保护措施呢

电池耗尽不会伤及电路的。只会伤及锂电池。锂电池最怕的就是电池电耗尽。所以,一般都经常充满锂电,保持电池的寿命。
感谢楼主提醒。关键老人在家,如果加一个二极管,万一充电电池她用不好,再用干电池估计会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可以用外接电源?
欧姆龙腕式,不带外置式电源接口。体积很小,加外置电源接口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电子血压计是4节5号干电池,现在我直接改用26650电池2节供电,正常(最高电压7.2V,是磷酸铁锂电池)
26650电池2节,体积是不是很大?。如果大神在用,说明电压高一点问题不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干电池用万用表量能达到1.7v。锂电池空载电压估计在4.2v左右了。比较担心。加上负载估计会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3.7V用在3V上面没有问题!
我是实际用过
不知道你这血压计是不是属于特脆弱的那种
不然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欧姆龙的,不知脆弱不?。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买个14500的3.2V的磷酸铁锂就好了
晕;14500是5号电池的尺寸;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呵呵;用7号的充电电池不就得了;
18650比2节7号大多少,你放得进去?
可充电的电池电压是不是都是1.2V?买的可充电池法相都是1.2,普通电池是1.5V

网友A:
呵呵;常用的镍氢或镍铬充电电池1.2V,这是放电的截止电压,充满后接近1.4V,而普通的电池是1.5V是放电后电压慢慢降低的;所以用1.2V充电电池代换普通的1.5V干电池;
至于楼主这种,用7号充电电池是最简单的方法,搞4节,2节用的时候另外2节充好,成本也不会太高,搞不清为什么非要折腾成3.7V的;

网友S:
大那一点电压因该没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家只有七号电池,懒的去买了,反正也不经常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把血压计的电池引线输出做好接插头,然后锂电和二极管做好封装也引出接插件,这样只要把接插件一插,就OK了。老人用,操作越简单越好。所有的工作都是封装好的即可。

网友L:
回复 楼主:
腕式不准,还有指环式,换个袖带的吧,没几个钱

网友T:
换上7号锂电池,串一个二极管不费事吧?

网友P:
26650容量大啊:容量足有6.8AH!!
反正一切南孚4节用不到一个月(一个礼拜测量3-6次,家里老人几个都在测量),而改用26650,充电一次用一个季度还不止

网友U:
你装了1节锂电池后不是还有一节电池的空间吗?找一段合适的塑料管什么的把二极管放中间,俩头引出触点,做好正负极标识。告诉老人锂电池和塑料管两个一起用,要用干电池就换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