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压阀怎么会有四个线圈?

楼主(2018-01-29):
大家好,今看见配压机的送料机上一液压阀有四个线圈,为什么会有四个线圈?各线圈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控制几个缸啊?
【方案】
入门级触控面板现在有采用 10.1 英寸宽屏显示屏的型号可选

网友B:
2个是先导控制(相当于3极管放大)?不知是否正确。
【方案】
台达自动化在全自动高速剪折机的应用

网友C:
如果控制一个缸动作,那就是快慢速度控制。上面&下面两组阀组合来控制
【方案】
460毫米幅宽成卷钢板校平剪板机自动控制系统—基于台达工控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D:
具体要看液压系统图。新机应该有这个图纸吧?
能提供这个设备的铭牌型号吗?
【方案】
打破黑夜限制,FLIR E8-XT协助救援组织寻找流浪狗

网友E:
具体最好看实际图纸,阀门的牌子看不清
【方案】
TwinCAT Weighing 功能库:用于重量测量的新型 PLC 库

网友F:
液压模块上有4个电磁阀很正常,比如用于液压缸多段速度进给。
com
【方案】
华北工控BIS-6680M,赋能高端数控机床更高效智能运行

网友G:
这个都是简单的控制:正反向带高低速驱动油缸就是这样的,我经常用
【方案】
CNC | APLC的安装与卸载

网友H:
不是换向用的么
【方案】
研究型大学拥有易于使用的软件,可支持企业级温度监测、报警和报告

网友I:
看着应该是台湾某品牌,网上有样本可以下载,对应型号一查就清楚了!
【方案】
灵活的、具有快速循环时间的控制技术助力提升发卡电机定子生产线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要看液压系统图。新机应该有这个图纸吧?
能提供这个设备的铭牌型号吗?
是新设备,还在安装中,暂时还没有液压系统图,插装阀是什么阀?

网友J:
那是两个阀好吧,叠加阀,作用应该是切换方向与多段压力或流量
【方案】
技术简讯 | FX5S CPU模块的包装变更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是简单的控制:正反向带高低速驱动油缸就是这样的,我经常用
我猜也是这样

网友K:
为什么不能上个液压图?这样大家回答的更准确。
【方案】
6死28伤!火灾事故该如何尽可能保障人身安全?

网友L:
应该是2个吧 装在一起吧
【方案】
DELTA VFD-V series变频器应用于一般钻孔机

网友M:
这个可以调节油流量!
【方案】
应用案例 | EtherCAT 测量端子模块在风场监测中的应用

网友N:
是有2组缺吧。各一进一出
【方案】
华北工控PPC-3321QI工业电脑,支持智能快递柜嵌入式应用

网友O:
估计就是高低速用的。同意7楼说法。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燃气式食品隧道炉上的整合应用

网友P:
换向
速度控制
多段压力控制
常见的几种功能
【方案】
倍福助力超 73,000 吨的巨型隧道管节运输

网友Q:
先导阀
【方案】
福禄克为湖北某钢厂三总降变电站供配电系统 进行电能质量综合测试评估及原有SVC测试

网友R:
哈哈,这有点像我们家的送料机呀。是不是瑞辉的送料机。这种阀是叠加阀,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下面两个是减速阀(也就是节流阀)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哈哈,这有点像我们家的送料机呀。是不是瑞辉的送料机。这种阀是叠加阀,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下面两个是减速阀(也就是节流阀)
配豪辉冲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哈哈,这有点像我们家的送料机呀。是不是瑞辉的送料机。这种阀是叠加阀,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下面两个是减速阀(也就是节流阀)
被你说中了,正是瑞辉的送料机,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干嘛要用两个换向阀,一个换向阀不就可以了

网友T:
找厂家要油路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哈哈,这有点像我们家的送料机呀。是不是瑞辉的送料机。这种阀是叠加阀,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下面两个是减速阀(也就是节流阀)
被你说中了,正是瑞辉的送料机,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干嘛要用两个换向阀,一个换向阀不就可以了
我出差回去了发油路图给你,哈哈,真是有缘啊。你们公司是我们哪一家客户呀?
是程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哈哈,这有点像我们家的送料机呀。是不是瑞辉的送料机。这种阀是叠加阀,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下面两个是减速阀(也就是节流阀)
被你说中了,正是瑞辉的送料机,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干嘛要用两个换向阀,一个换向阀不就可以了
我出差回去了发油路图给你,哈哈,真是有缘啊。你们公司是我们哪一家客户呀?
是程恒吗?
 哈哈,原来你是设备厂家的人啊,幸会,好的,谢谢,我们不是程恒,是广州南沙地区你们的客户

网友R:
回复 网友S:
很少配豪辉的冲床了,现在都是做大吨位冲床配套

网友U:
这个溢流阀是手动的,可以调压力,还有换向阀,调速阀

网友V: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哈哈,这有点像我们家的送料机呀。是不是瑞辉的送料机。这种阀是叠加阀,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下面两个是减速阀(也就是节流阀)
被你说中了,正是瑞辉的送料机,最上面两个是换向用的,干嘛要用两个换向阀,一个换向阀不就可以了
中位机能。油缸可以随意停在任何位置

网友W(2018-02-28):
看图,半天,还是没有明白,估计油路图会简单一点,。

网友X:
回复 楼主:
有一组事压力检测的
【方案】
小菲课堂|选择实时监控用热像仪的标准,这三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一组事压力检测的
哪一组是压力检测的?怎么个压力检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