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dbus手册中的D8410和D8411两个概念如何区分?

楼主(2018-01-30):
各位好:
请教一下,如图所示三菱PLC modbus手册中的D8410和D8411这两个看不明白,之前学习用485BD时好像没有这两个概念,而且这两者的概念好像很类似,请问怎么区分?请指教下!!!

网友A:
这个我看不明白,但是请教比较熟悉这块

网友B:
两个报文之间的间隔时间,MODBUS的帧结束就是测量两个帧之间的时间来判断数据帧是否结束

网友C:
这两个参数一般默认即可!不必刻意去设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