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18-01-30):
西门子s7-1200的PLC,1211c型号DC/DC/DC是本身就一个网口,如果要使用我modbUS    rtu通讯与智能仪表数据
还是自己买模块RS485

网友A:
扩展CM1241或CB1241

网友B:
"是本身就一个网口"该接口带一个具有自动交叉网线(auto-cross-over)功能的RJ45 连接器,提供 10/100 Mbit/s 的数据传输速率,支持以下协议:TCP/IP native、ISO-on-TCP 和 S7 通信。
485通讯要另加模块

网友C:
需要配置rs485模块

网友D:
当然需要配扩展模块或扩展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配置rs485模块
本身这个价格就很高了再加上模块的价格可能成本费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需要配扩展模块或扩展卡
优势200SMART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本身就一个网口"该接口带一个具有自动交叉网线(auto-cross-over)功能的RJ45 连接器,提供 10/100 Mbit/s 的数据传输速率,支持以下协议:TCP/IP native、ISO-on-TCP 和 S7 通信。
485通讯要另加模块
这样一来,我用200smart的PLC,可以省去通讯模块,成本也会低点,

网友E:
几百的成本都接受不了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成本上来讲是的,S7-1200侧重Profinet通讯,你可以买SR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上来讲是的,S7-1200侧重Profinet通讯,你可以买SR模块
就是说总线及链接大型机的PL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