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0):
请教各位坛友,台达有哪些伺服驱动器可以用ethercat?

网友A:
用最新款的吗?是指通讯们还是指什么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已找到适用的机型了,谢谢!

网友B:
好多伺服都有支持ETHERCAT的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确实好多伺服都支持,但还是想知道楼主选的什么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A2系列,结尾 -E的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哟,我们选的就是A2,-E的机型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符合你的使用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