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0):
我公司有7台同样的进口设备,是整机进口,所以是老外安装好的。10年了,使用中发现真空阀好像没什么用。因为它一直常开没关闭的时候,因为不影响使用,所以一直没关注过。最近一台突然出现了没真空现象,处理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安装方向问题,大家帮忙看看,箭头指向的安装方向到底对不对?上图

楼主:
箭头→指向应该接真空  还是接设备?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设备上一致是指向设备的,但是我认为在压缩空气系统中指向设备是对的,但是在真空系统中应该指向真空。有检修时我想从新安装验证一下。各位大神在工作中注意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箭头应该接真空,接设备相当于这个阀一直是处于打开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箭头→指向应该接真空  还是接设备?
看流体方向是否与箭头一致

网友C:
你就单上一个阀门谁能告诉你?这货是安装前端还是后端?还是结合设备工作原理来分析吧!
箭头方向就是流体方向。

网友D:
真空阀很少是单独一个的存在吧,建议你看看系统图上面的标记,系统图出错的几率非常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空就这一个阀,没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安装箭头安装方向是和流体方向相反的,只是没想到厂家会装反!

网友E:
箭头指向应该接真空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是原装进口 同样的设备共7台!都是箭头方向是设备,实在是没想到老外能装反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正常
任何人都会犯迷糊
应该是不太关键的位置,不然应该调试的时候就会被发现!

网友F:
真是新鲜,老外也有迷惑犯错误的时候,

网友G:
回复 楼主:
正常使用了好几年的设备,安装方向不会错,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向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是安装大家的说法,貌似是真安装反了,检修时我会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厂家的设备安装不一定正确,但正常使用了这么长时间,我感觉没安装反。但在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我处理过生产线配件选型错误,导致故障频出的故障,也不能全“迷信”厂家

网友H:
流体设备箭头所指为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