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倒转

楼主(2018-01-30):
这次丢人了!检修电机时发现反转,就在电器柜倒了一下相序。想当然的认为软启动和变频器不一样,是晶闸管系统在上口倒线应该就可以,(上口位置好操作)由于就一个人就没试转。开机了操作工来找 不转!到现场一看软启动报警了!逆相序!恢复上口线,在下口换了2根线,开机!
 太丢人了!没注意软启动有相序检测!想当然!太不细心了!

网友A:
干活维修电工主要就是细心,我们和电打交道,出事故,我们得谨慎,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B:
很多事情经历了一次,就会转变成经验,其实挺好的,以后遇到同类问题,都会想起这次的结果。

网友C:
小事,这样才能进步,就怕不会又不动手的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其他品牌也是这样吗?

网友D:
没什么丢人的,错误谁都会犯,能知错就改就行了。

网友E:
犯错是常有。维修要仔细

网友F:
没有影响生产就好啊!

网友G:
主要还是没试,试了就把问题解决在生产之前了。

网友H:
软起动还有相序检测,还真没有用过有相序检测的,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I:
之前还真不知道软起还有相序检测。变频器我倒是知道不能改输入相序来换向。

网友J:
楼主的软启动貌似不用旁路接触器的?

网友K:
楼主这个软起我们这里曾经有过,控制水泵的。我原来也犯过类似错误,吸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因为就我一个人试机不方便(有操作工交叉作业 不安全)就偷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用旁路,10年了!质量不错的

网友L:
AB 好像接触过的就AB有

网友M:
这个有时候没想到,下次肯定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网友N:
回复 网友J:
正泰有一款在线式的软起也是不用旁路接触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正泰有一款在线式的软起也是不用旁路接触器的。
貌似不是不带旁路,应该是旁路接触器内置了吧。记得以前ABB 就有内置旁路接触器的软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体积内置不了吧!

网友P:
这样的软启,那在第一次接线时还要试过相序?或者说整个柜出厂,到使用方安装时相序不一定对,还要调过?你这上口是电线还好调,要是铜排呢?

网友Q:
人都有迷糊的时候  所以正规操作 要两人  你这算不算违章呀!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8/1/31 10:42:04的发言:
人都有迷糊的时候  所以正规操作 要两人  你这算不算违章呀!
我们班就我一个电工,算违章就不用干了!

网友R:
真没见过有相序保护的

网友S:
这也是积累经验的一个途径

网友T:
软启动器有相序检测 功能 还是 头一次听说 ,这种类型的市场上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