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回零一致性小问题

楼主(2018-01-30):
X轴回零不准确问题
现象:10台手机贴辅料设备,其中有1台设备的X轴,每次回零点的位置都不相同,最大相差几个mm,定长走闭环系统位置是准确的。
分析:编码器Z相信号不正常,零点光电开关固定座不稳。
排查:1、检查光电开关固定座是否安装稳固。
     2、检查编码器到驱动器的5V电源ABZ信号都正常。
仍然还存在回零不准确的现象,然后怀疑原点开关的挡光块是不是没有固定稳固的情况,发现不是挡光块没固定稳,而是挡光块与光电开关有接触摩擦的现象,有明显的刮痕,并产生的塑料屑,致命回零时信号有提前触发的现象,第1次坚固时固定座螺丝在后面,没看前面的情况。
     3、将挡电块往上提一点,然后将螺丝按紧,将光电开关上刮的塑料屑清理干净,再次测试回零10几次,没问题,精度在2微米以内。
结果:回零一致性问题处理完成。
总结:模组在出货前每个光电开关与挡块的距离检查,不能有摩擦及挡光不到的现象。
明显的刮痕
单边龙门架平台

楼主: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还好客户是在公司附近,不然这么小的问题跑一次售后,售后成本不敢想象,目前大多客户都觉得,有关模组再小的问题都是要求我们到现场去服务,赚钱不容易呀

网友A:
出厂之前需经过调试的,可能调试环境与现场环境毕竟还是不太一样 ,不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B:
这种软故障比较麻烦
精度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
这个不仔细观察的话还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C:
貌似3D打印机?

网友D:
这种维修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机贴辅料的设备,密封圈,导电棉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完全是出货检查不到位,现场安装完没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还好模组只是设备中的1小部分,可以快速诊断出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逐步成长吧,带小年轻,心都操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