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设置

楼主(2018-01-30):
温控仪我想设置当PV检测实际值大于设定值SV值时OUT有输出,请高手指教

楼主:
XMTG_6431-D温控仪型号

网友A:
这还需要设定?正常就是到了温度通或者断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看看说明书呀。

网友C:
只能看说明书

网友D:
估计楼主想要设置报警端口

网友E:
输出信号取的什么类型的,参数设置合理吗

楼主:
各位亲,我是拿温度控制仪检测一个设备不能超温,如果超温设备报警,并且停机,而不是加热控制。我说的不够全面。不好意思我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F:
自己感觉还是上网百度下,找下说明书这样会更有利自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