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0):
如图所示低压断路器,合闸回路线圈XF中间引出的A3线路作用?分闸回路线圈MX1中间引出的C3线路作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那个代表插头,为何直接给通电了。难道是保持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那个代表插头,为何直接给通电了。难道是保持线圈。
有可能是图纸有误,这个分合闸线圈不用保持,是瞬时动作的。图中那个断路器是施耐得的。。

网友A:
确实是。合闸分闸是两个线圈。分合闸到位后,线圈就会断电。

楼主:
中间的线路,难道是线圈中的抽头。始终带电?保持铁芯一定的剩磁,确保动作时的灵敏度?

网友C:
合闸分闸确实都是瞬时动作的,合闸分闸线圈其实就是个电磁铁。

网友D:
上图给大家看看。
具体的看配置了。

网友E:
应当如9楼所说了;
只是不知“第三根线”是提供电源,还是起其他什么作用。

网友F:
以前老式电路是有防跳跃功能的,有2个线圈,一个线圈合闸用,另一个是防跳跃用,可从这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