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向小讨论

楼主(2018-01-30):
今天逛论坛时突然想起个小问题,拿出来想向大伙咨询下。

不知道大伙在变频器调试的时候,当遇到过电机反转了,然后需要换向时是如何解决的(不是用段子控制的那个反转)。
是直接断电,然后调任意两根线,还是有别的方法。

我今天说的就是不断电。ABB355变频器里有个参数,9914,可以直接让输出相序调相。觉得这个功能就非常好。直接修改这个参数可以快速修改电机转向。

ACS880也有这个参数9916。

施耐德、西门子大伙有用过这个类似的这个功能的么,大伙讨论讨论呗

网友A:
施耐德71也有这个功能。改变电机输出相序。已经确定!

网友A:
现场实拍,便于大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71也有这个功能。改变电机输出相序。已经确定!
那ATV31、312、320、61呢?都有这个参数么,知道么

网友A:
我就知道71有,别的系列我们这里没有。

网友B:
我碰到的国产变频器较多,没有相序调相的参数设置,我就是改反转端子。我觉得有这个功能,也是鸡肋。

网友C:
调换一下变频器出线就那么麻烦吗?比如小功率变频器你在参数里调向了,下次坏了客户叫你寄个给他,其他参数调好了,调向参数没设置(因为卖出去时间长了,也很多,你不知道了),客户按线接回去,结果反转了……

网友D:
呵呵;很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不过就算不断电,把控制端子上接到正转的线头移到反转端子上也不是难事吧?

网友E:
基本上主流品牌的变频器跟伺服驱动器都具备这功能.

网友F:
对变频器参数功能熟悉的并且有相关功能的变频器可调参数,不熟悉的调输出线相序。
还有一个参数禁止反转??

网友G:
我习惯换控制端子

网友H:
直接断电,从新启动。

网友I:
西门子全系列均有换相序的参数和功能。

使用换相序参数调换电机的旋转方向,最大亮点是不用去调整电机电缆线的接线端子实现换向功能。但是这种用参数换向也有要注意的问题。如果电机转向仅仅是单方向运行(比如风机和泵类),这么做非常省事。如果是电机需要四象限运行,而且上位机需要读取电机的运行状态,这么做就要注意了,用参数换相序,内部的转速和扭矩极性不发生改变,所以,监控的参数反映不出四象限的变化。

这类问题,在西门子的传动论坛,最近有过讨论。

网友J:
换线其实也不麻烦。

网友K:
从维护的角度讲,还是倒线比较好,因为所有变频器的默认正转相序是一样的,如果改了之后更换变频器后如果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反转。

网友L:
变频器我接触过的都有在参数就能设定转向的,当然你调线也行,控制端子上控制也行

网友M:
我们公司用的变频器也有,上次更换变频器默认方向是反的,我调参数的,没用面板和端子,调好后面板,端子被我禁用了。

网友N:
国产的应该有一个与设定方向相反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国产变频器较多,没有相序调相的参数设置,我就是改反转端子。我觉得有这个功能,也是鸡肋。
如果在零下二三十度,而且有很多个,你觉得这个还是个鸡肋吗?
竟然有这个功能干嘛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换一下变频器出线就那么麻烦吗?比如小功率变频器你在参数里调向了,下次坏了客户叫你寄个给他,其他参数调好了,调向参数没设置(因为卖出去时间长了,也很多,你不知道了),客户按线接回去,结果反转了……
首先我是说在调试时,竟然是换个变频器,难道就不用试车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很多变频器都有这功能;不过就算不断电,把控制端子上接到正转的线头移到反转端子上也不是难事吧?
如果是多地控制,甚至有时有通讯,这个方法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变频器参数功能熟悉的并且有相关功能的变频器可调参数,不熟悉的调输出线相序。
还有一个参数禁止反转??
ABB的禁止反转貌似不能禁止这个吧,这个我还真没试过,不过有机会我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习惯换控制端子
也许是各人的习惯不同吧,因为ACS355电机端子在控制线端子的下面,有时需要拆控制线觉得麻烦。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断电,从新启动。
????
什么情况,还有这种操作?
忘了写改线了吧

网友O:
为了后来的维护人员的方便,优先是在电机上换接线,尽量不要改数据

网友P:
国产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可以进行设置

网友Q:
施耐德ATV61,71,21,31系列没记错的都有,ABB的好像是都有的。
确实通过设置可以省去了调线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大功率的,调线一个人很难搞定。

网友R:
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很方便

网友S:
有的变频器能从参数里直接改变方向,有个运行方向选择参数,国产的大多都有,进口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T:
有的变频器的点动功能键是一个多功能键,也可以通过修改参数让其做反转键使用。

网友U:
都是用三菱,台达变频器,还真没注意这项功能,不过我都是换线,因为要用到面板控制试机,所以也都不换接线端子

网友V:
有说明书的调参数和换电机线端子都行,没说明书的换电机线端子如果不行网上查说明书。

网友W:
我还是用掉线的方法

网友X:
还是调线的多

网友Y:
我碰到的变频器参数里面可以改方向,基本上都在参数里面改方向,没说明书在手改端子或改电机线,基本上都是改参数或改端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