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一台柴油机,室外温度10度,但是水箱温度运行时130度,防冻液刚加完半天,就漏没了。没发现漏点,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哪里原因?

网友A:
柴油机什么形式的?带风扇吗?还是蒸发式的?

网友B:
检查机油液位是否正常,如果确定漏了,就要找到泄露途径,往曲轴箱漏,机油液位变高,机油发白,往活塞漏,(气缸密封垫破)排气管有水漏出。

网友C:
    如果在外面没有发现漏点的话则很有可能漏到柴油机里面了,那么你的柴油机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低温环境很容易造成柴油机的缸体冻裂。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D:
要是外部没有泄露就是内漏
2楼的几个确认点请检查
看看机油,看看排气。
还有就是内漏的话运行参数上面有一定的变化的
譬如油压油温

网友E:
水箱运行时130°,铁定是蒸发了!!
蒸发是变成蒸汽跑了,找水箱盖算账:他没有堵住水蒸汽!!
不过一旦堵死蒸汽爆炸不要怪俺没有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水箱运行时130°,铁定是蒸发了!!
蒸发是变成蒸汽跑了,找水箱盖算账:他没有堵住水蒸汽!!
不过一旦堵死蒸汽爆炸不要怪俺没有提醒
一般不容易那么快蒸发的。是看看机油尺,会不会漏机油里了。查漏点看是内漏还是外漏。

网友G:
水箱温度运行时130度..是不是都蒸发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检查机油液位是否正常,如果确定漏了,就要找到泄露途径,往曲轴箱漏,机油液位变高,机油发白,往活塞漏,(气缸密封垫破)排气管有水漏出。
几个点已经都考虑了,你可以对证去检查下。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

楼主:
2楼朋友谢谢你。
往曲轴箱漏,机油液位变高,机油发白,往活塞漏,(气缸密封垫破)排气管有水漏出。
确实和你说的一样,机油液位高了,机油发白。
已经拆解了。外边专修柴油机的。2楼高手。

网友I:
往外跑还好说,如果看不到漏点,往内跑就坏了!

网友E:
我家里先后有12台柴油机,从2105(老式20马力仿苏联柴油机)到165F风冷柴油机(耕整机和水稻脱粒机用),其中水冷就有8台,但是没有一台发生过漏水到曲轴箱和活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先后有12台柴油机,从2105(老式20马力仿苏联柴油机)到165F风冷柴油机(耕整机和水稻脱粒机用),其中水冷就有8台,但是没有一台发生过漏水到曲轴箱和活塞的!!
你家的柴油机应该是单缸的多吧,这种毛病应该是4缸或者6缸发生的的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