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s2110通讯口的管脚定义?

楼主(2018-01-31):
找到一三菱屏,没有说明书了,不知道通讯口的管脚定义?
另外想用它与变频器做485通讯,在不增加转换模块的情况下能否实现?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连接什么plc
连接三菱的应该有现成的连线

网友B:
三菱的变频器通过RS422口可以最多连接10台;

网友C(2020-03-24):
引用 网友D:
have a good time
可以改成48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