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求大神告诉是控制器坏了,还是其他原因!说明书上讲操作者没法更改限制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告诉是控制器坏了,还是其他原因!说明书上讲操作者没法更改限制值的
没看懂什么意思啊!
说详细,控制现在什么状况?你为何要更改?限制值是指温度,气压还是什么?

网友A:
这部分参数都是空压机运行保护用的,操作人员不要去改。
这部分参数有相应的等级密码保护……
说明书原文:操作者不能改变出厂前设定的极跟值。这个应该是翻译的问题。

网友B:
只要有相应等级的密码就可以修改
控制器可以正常工作就没有坏

网友C:
这是可以修改的数据项

楼主:
以上极限值值除了星三角是30秒,其他极限值数据显示0,现在空压机不能启动,且空压机上温度传感器测得温度27度大于极限值最终温度警告0度,导致报警

楼主:
我现在想修改极限值,看空压机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求大神赐教修改极限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