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比如变频器产生的5、7次谐波,采用Dyn11联结变压器,可以限制谐波传到高压侧吗?

网友A:
可以得到一定的抑制

网友B:
给楼主转一个看看:
常用的三种联结组别有不同的特征:
1.Y联结:绕组电流等于线电流,绕组电压等于线电压的1/√3,且可以做成分级绝缘;另外,中性点可以引出接地,也可以用来实现四线制供电。这种联结的主要缺点是没有三次谐波电流的循环回路。
2.D联结:D联结的特征与Y联结的特征正好相反。
3.Z联结:Z联结具有Y联结的优点,匝数要比Y形联结多15.5%。成本较大。
4.D联结的特征与Y联结的特征正好相反。
5.据GB/T6451-1999《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和GB/T10228-1997《干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规定,配电变压器可采用Dyn11联结。而我国新颁布的国家规范《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工业与民用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等推荐采用Dyn11联结变压器用作配电变压器。现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配电变压器均采用Dyn11联结。
6.D联结对抑制高次谐波的恶劣影响有很大作用。
7.在D联结绕组中的三次谐波环流能够在变压器中产生三次谐波磁动势,它与低压绕组的三次谐波磁动势平衡抵消
8.高压相绕组的三次谐波电动势在D联结回路中环流,三次谐波电流可在D联结的一次绕组内形成环流,使之不致注入公共的高压电网中去。
9.Dyn11联结变压器的零序阻抗比Yyn0联结变压器小得多,有利于低压单相接地短路故障的切除。
10.Dyn11联结变压器允许中性线电流达到相电流的75%以上。因此,其承受不平衡负载的能力远比Yyn0联结变压器大。
11.当高压侧一相熔丝熔断时,Dyn11联结变压器另二相负载仍可运行,而Yyn0却不行。
因此,在变压器联结组别选择中,选择Dyn11联结变压器很有必要。由于Yyn0联结变压器高压绕组的绝缘强度要求较之Dyn11联结变压器稍低,所以,不宜将Yyn0联结变压器改为Dyn11联结。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虽然JINT的回复有些我还是不明所以,但对于其态度这个必须点赞啊!

JINT啥时候开始改行呢?不卖化妆品改卖知识呢?

网友D:
我也是不明所以,搞弱电的没几个详细的了解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