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熟悉三洋伺服驱动器(报警C3)

楼主(2018-01-31):
有一台三洋伺服驱动器Q系列上电报警C3。查说明书是速度反馈故障。没找见哪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接了吗?

网友B:
如果信号线正常的话那样电机就是有点麻烦了

网友C:
这个不难修,三洋都不是难事,PU,PV,PY0,PY2,PZ,RS1,RS2,Q等各系列一样精通,如果在附近,我帮你修,百分百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给我指导一下啊。指导好了,给你指导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