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为何我自己计算的和结果不一样,15V直流源提供的功率应该是15*8mA=120mW,而在负载上面的功率应该是(12V*12ma)/2=72mW,但为何答案是负载上面功率会才18mW.....还是我算的方式不对?

楼主:
请教请教

网友A:
这个我可算不了。

网友B:
楼主对正弦波的峰值、有效值弄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看一些书计算功率是按照有效值计算的,所以我直接用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相乘得到功率为72mW,请问是要用积分来计算功率这样才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求指点

楼主:
有人能指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算不了呢

网友C(2019-01-14):
这里的放大器由于是单电源供电,因此,这里的峰值为12V实际上是我们在交流电里所说的峰值的2倍,即交流2个半周的峰峰值,相当于最大值为6V的正弦交流电,有效功率在1k的电阻上是18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