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主机是Fx3u的,带一个2Ad带一个2DA. 2DA输出0-10电压调ABB的频率,现在是调25赫兹,变频到23赫兹。反正老是差点儿。这个情况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A:
模拟量的肯定差,信号有衰减。

网友B:
变频参数增益可以设置,还有最高速参数修改下应该也能行,道理一样的

楼主:
好的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C:
如果设的是0~10V输出,那么25HZ时对应电压为5V,所以请先测量D/A输出的电压值,如果是标准的5V,那么就调节变频器上增益;
如果电压只有4.5V左右,就调PLC上增益;

网友D:
可能零点飘移了。。

网友E:
模拟量这个误差是允许的,如果你真需要,还可以调整变频器的增益等数据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有一点误差正常的,想没有误差用通讯控制

网友G:
首先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端电压值是否是要求电压值(例如0-10V对应基准频率50Hz,在25Hz应该是5V.假如收到电压低于5V自然频率低于25Hz,如果基准频率设定为46Hz,那么5V对应23Hz就是正确的):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以及启用了补偿等等

楼主:
模拟量输出的不准,比如25赫兹输出的是低于5伏,可用小螺丝刀调模拟量上面的小旋钮把电压调上来,另外再设一个35赫兹时又不准了。中途又换了一个模块,还是那样。多问一下有可能漂移吗?

网友H:
用电流模式控制试一试,电压模式干扰大一些,还有你的计算公式系数是不是正确?

网友I:
可以校正的,或者将电压改成电流

网友J:
有点误差应该是正常的,可以调节变频器参数来达到要求,不过总是有些差异,对于常用的那些频率,调到对应值就好了!

网友G:
今天的液位传感器怎么都不能调零,于是直接整定空液位低值0.5(传感器表头正常是0-5,变送输出0-10V),给模块偏置1V解决

网友F:
我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误差1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