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31):
我以前用西门子PLC的,西门子使用时候我会先用辅助继电器替代IO,这样以后信号点跟换时候我只要改变辅助继电器对应的IO就可以了,如图所示。在写程序时候,会在一段程序后面给地址赋值 ,下面一段开始先判断地址VB100是否等于上一段所赋值     我想请教一下欧姆龙里面有没有相似的功能

网友A:
PLC不是都可以吗表情 就是个中间变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找到在哪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比较指令吗?在相关指令里面找一下看看。

网友C:
一般需要变造一下,否则天下PLC是一家了

网友D:
这要看自己了解,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要精通

网友E:
我见过的PLC都有这个功能,辅助继电器和MOV指令是经常用的,如果没有这些指令还怎么编程?

网友F:
这些都是PLC必备功能:只是楼主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G:
欧姆龙的辅助继电器 200.00或者W0.00之类的
这是最基础的了

网友H:
我是用W开头的继电器

网友I(2019-01-03):
使用方法可能有差异。需要慢慢理解。